恒流源波形有问题,怎么弄?

楼主(2017-08-24):
如图所示,蓝色是栅极波形,黄色是漏极波形。
10kHz,漏极波形是在20串二极管上并联了一个5kΩ的电阻后的,没有并电阻就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而且到不了图上的电压最高点。
运放用的是LM358。

网友A:
你R4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4是用来干嘛的?

R4是调试的过程中加上去的,不加这个电阻,导通时候振荡会比较厉害。
加上这个,振荡好了很多,但还是有。

网友B:
你设计的预期是啥?现在啥问题?没弄明白。。。。

莫非你认为输出应当是一条直线?应当恒流。。。脉冲输入,有这个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的预期是啥?现在啥问题?没弄明白。。。。

莫非你认为输出应当是一条直线?应当恒流。。。脉冲输入 ...

运放输入就是一个10kHz的方波,不过幅值是1V。
输出不奢望多好看,但是这个波形实在太难看。

网友B:
如果只谈技术,不谈成本

从选型而言,运放用LM358,便宜货,自然差
从波形看,驱动侧,下降沿拖尾严重,设计很差--需要加放电通道,或者提高驱动能力。搞不定的话,直接用TI系列的UCC的MOS管驱动芯片

从漏级波形看,瞬间冲击过高,失败--建议加抑制的肖继特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谈技术,不谈成本

从选型而言,运放用LM358,便宜货,自然差

感谢回复。
用358,只是目前手头上没有其他运放,而且我觉得358的带宽对10kHz问题应该不大。
下降沿拖尾严重,确实有可能是栅极放电速度不够,但是运放输入为0时,运放的输出也是在3v左右,从4.几放电到3V,加过反向4148,没啥用。还有什么途径加快释放?提高驱动能力和加快放电有直接关系吗、请明示。那个瞬间冲击,是我失误了,不好意思。

网友C:
谨慎意见,瞎猜的,怎么栅极和漏极变化和输出反向?会不会是P—mos和N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用358,只是目前手头上没有其他运放,而且我觉得358的带宽对10kHz问题应该不大。
下降沿拖尾 ...

可能是就是你说的输入共模为0V时,运放输出最低为3V,已经到运放的输出摆幅的最低点,而运放的饱和区是没有灌电流能力的等效为输出阻抗特别大,所以栅级的后半段下降速率特别慢,你可以在你的运放的输出端并联个电阻或者直接在栅级那,还可以直接改成双电源供电估计情况会好的多

网友E:
10KHZ 方波与10KHZ正弦波不同的带宽(或叫频谱)。对糸统要求不一样,你的问题存在MOS驱动问题,必须运放输出加一级PP输出,还有把R4换成小电容(皮法级)对稳定,对消除因CGS带来的相位滞后带来的振玲还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HZ 方波与10KHZ正弦波不同的带宽(或叫频谱)。对糸统要求不一样,你的问题存在MOS驱动问题,必须运放输 ...

按7次谐波算,也仅仅是70kHz,我是基于这个考虑的。
我是焊接的面包板,不知道是不是寄生的电容电感值的问题。在负载越重时,导通时漏极的振荡越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7次谐波算,也仅仅是70kHz,我是基于这个考虑的。
我是焊接的面包板,不知道是不是寄生的电容电感值的 ...

相位没有校正好而已,临界状态。按我上楼的说这样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位没有校正好而已,临界状态。按我上楼的说这样改良。

如图,1处直接接运放时,漏极波形不振荡,当1处用模拟开关切换模拟量和0V时,在负载加到700mA后,无论频率多高,
漏极都会在导通时振荡。在运放反相输入和输出端加电容没啥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1处直接接运放时,漏极波形不振荡,当1处用模拟开关切换模拟量和0V时,在负载加到700mA后,无论 ...

加大CX,正极串一个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CX,正极串一个10K的电阻。

没啥用。
奇怪的问题是,负载加大或者频率升高后,输入的同相端也会振荡。
输入同相端怎么会振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啥用。
奇怪的问题是,负载加大或者频率升高后,输入的同相端也会振荡。
输入同相端怎么会振荡呢? ...

正负极间有差分电容存在,反馈回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