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求助 W5500接MO

楼主(2017-08-24):
SPI接好后   可以ping通W5500 但是不能建立socket连接,是我的时序配置不对吗

网友A:
用的官方的库吗

网友B:
没玩过这个,如果可以用WIFI的地方建议用WIFI模块。。很好用。

网友C:
这模块比ESP8266贵啊。

楼主:
是泥人二次开发后的库   不能检查DNS服务器 ,接交换机和电脑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如果可以用WIFI的地方建议用WIFI模块。。很好用。

能不能是我spi配置问题    但是mac ip 端口这些都写进W5500了啊

网友:
最好用官方原版的代码搞。

网友D(2018-01-15):
如果有技术支持就好了。

网友C:
可以TCP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