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元器件基础知识:电感器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7-08-24):
电感是一种能将电能通过磁通量的形式储存起来的被动电子元件。通常为导线卷绕的样子,当有电流通过时,会从电流流过方向的右边产生磁场。

电感值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卷数越多,磁场越强。同时,横截面积变大,或改变磁芯都能够使磁场增强。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将交流电流过电感会发生什么变化吧。交流电是指随时间推移电流大小和方向会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电流。当交流电通过电感时,电流产生的磁场将其他的绕线切隔,因而产生反向电压,从而阻碍电流变化。特别是当电流突然增加时,和电流相反方向的,即电流减少方向的电动势会产生,来阻碍电流的增加。反之当电流减少时,则向电流增加的方向产生。

若电流的方向逆转,反向电压也同样会产生。在电流被反向电压阻碍之前,电流的流向会发生逆转,因而电流就无法流过。

另一方面,直流电由于电流不会发生变化,就不会发生反向电压,也没有发生短路的危险。也就是说,电感器是可以让直流电通过,而通不过交流电的元器件。

●电能以磁能的形式存储

●使直流电通过而交流电无法通过
利用电感的这种特性可应用于各种用途。

网友A:
"直流电由于电流不会发生变化,就不会发生反向电压,也没有发生短路的危险。"
这句容易误解。

直流电压如果直接加到电感上,由于电感对于稳定后的直流电压相当于导线,所以电流大小取决于电源电压和线路阻抗(包括电源内阻),没有限流电阻的话,几乎就是短路的状态。
直流电流直接加到电感上,电流值超过电感绕线所能承受的大小,烧毁也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B:
好像是高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