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ADC的项目中的疑惑

楼主(2017-08-24):
手上项目噪声情况不好。 现在把ADC前端的模拟部分全部断开,  ADC的差分输入端在芯片引脚处就短接。VCM正常配置。现在采集的实际情况是38LSB左右波动,极端情况有5个LSB的差距。 个人觉得差分两端短接了就没有压差,FPGA采集的数字应该为0,或者0左右接近恒定的值。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情况,或者有好的寻找,解决系统噪声的方式。

网友A:
多少位的 ,电源噪声, 基准噪声,等 都是要考虑的

楼主:
14位的,嗯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电源是用锂电池飞线给LDO产生的模拟1.8V。 VREF是用的内部的   ,VCM引的VREF电压

网友B:
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以你的资历做到9位有效,正常。

网友C:
有效位12位以上的PCB布局,走线,地平面相当重要,当然器件电源也不可轻视。还有尽量用低频读取(降低转换速率,还要精密的信号驱动于ADC前端,消除取样电容效应)。

网友D:
  基准的温漂特性和数字模拟回路的隔离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