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7-08-24):
我使用的时DSPc6455芯片,使用的软件是ccsv6,编译器为7.4.8版本。
我把以前的3.3版本的工程倒入进来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我将.cmd文件中-1 fastrts64x.lib不注释掉,让其编译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
#10056 symbol "_fixfi" redefined in "c:/ti/ccsv6/tools/compiler/c6400_7.4.8/lib/rts64plus.lib<fixfi.obj>";redefined in ".../fastrts64x.lib<spint.obj>"
#10056 symbol "_fltif" redefined in "c:/ti/ccsv6/tools/compiler/c6400_7.4.8/lib/rts64plus.lib<fixfi.obj>";redefined in ".../fastrts64x.lib<intsp.obj>"
#10056 symbol "_mpyf" redefined in "c:/ti/ccsv6/tools/compiler/c6400_7.4.8/lib/rts64plus.lib<fixfi.obj>";redefined in ".../fastrts64x.lib<mpyf.obj>"
如果将.cmd文件中的-1 fastrts64x.lib注释掉,不让其编译的话又出现这样的错误:
unresolved symbol _intsp,first referenced in .../....obj
unresolved symbol _mpysp,first referenced in .../....obj
unresolved symbol _spint,first referenced in .../....obj
这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种导入会遇到好多问题   主要是库的问题
新版本工程属性下有很多搜索路径    可能到默认路径下去搜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入会遇到好多问题   主要是库的问题
新版本工程属性下有很多搜索路径    可能到默认路径下去搜索了 ...

对呀,但现在是要加一些默认里面没有的库进去,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版本不同,所含的库里面包含的函数也有很多不同的啊,使得以前需要的库,现在需要一部分又有一部分不需要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但现在是要加一些默认里面没有的库进去,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版本不同,所含的库里面包 ...

原来的源文件   原来的库    使用新版本编译
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源文件是一样的,但是库文件我就不知道了呀,因为新版本的编译器会自带一个库的,那个库我不知道和老版本的库是不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