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不知道该怎么设计stm32带锂电池和usb充电,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7-08-24):
首先我是搜索过本论坛,看过类似的帖子后,实在觉得需要有人帮理理思路才发帖的。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应用,一个以stm32位核心的便携小设备,需要用到3.3v和5V电源。
设备本身应该带一个3.7v的锂电池,一般便携情况下,MCU由锂电池供电,并dcdc到5v给外设供电,总工作电流不超过150MA。
当有USB插入,usb为锂电池充电,并且也提供MCU和外设。
问:
1.这样应用是不是应该用电源路径管理芯片?
2.或者用一个充电芯片加一个升压芯片,再用肖特基把这些连在一起?
3。有没有成熟的参考方案
目前对成本不是特别的敏感,当然便宜点总是很好的,但不用优先考虑价格。
请大侠们回答的时候,说下具体的型号(价格公道,tb易于购买,使用者众多)?谢谢了

网友A:
不要让USB直接供5V,USB只管充电。

使用边充边工作的方式。

5V由DCDC升上去,并支持开关控制,以省电。

MCU使用低Iq的LDO供电。

根据需要,决定是休眠待机,还是完全断开待机。

充电和升压可以使用一个芯片解决,如 充电宝方案。

楼主:
感谢楼上的答复,说得非常合理。请问关于充电宝一类的应用,有推荐的方案吗?

网友B:
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1充电芯片一颗
2 LDO 3.3V 一颗给芯片供电
3 升压芯片一颗 给外设,带EN 由32控制开/关
4 电压报警

网友B:
5 外部供电和锂电供电切换,其实就是个PMOS 电路 自己琢磨下

网友B:
6 外部供电 可以切换升压不工作 直接过来

楼主:
感谢回帖的好心人~
按上述大神的意见整理就应该是这样的:

帮看看,有没有问题。
再问下:如果上述没问题,那也不需要用pmos切换了呀?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其实不需要这样:
有usb的时候切断后续电路,不仅是usb为电池充电,mcu啥的都由usb供电,当然mcu还得用一个ldo
在没有usb的时候,mcu直接接电池,然后后面电路升压到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的好心人~
按上述大神的意见整理就应该是这样的:

升压芯片从3.3V供电?明显不妥,升压电路的电源应该从电池供应

楼主:
按大家的意见重新改图如下:
其中,用pmos主要是用于隔离,使用mos管比二极管的优势是没有那个压降,感谢楼上的大神指点。

最后对于升压从哪里取的问题,肯定是升压取自ldo前面更合理,但是有一个问题,当usb供电时,此时的升压是不能工作的,因为输入端都要到5V了,我是看了一下比如ps3120的手册,但会发生什么我的确不知道,请帮说说。

网友D:
DCDC从锂电池升到5V,USB只充电就行,用一颗充电IC,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