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技术交流下

楼主(2017-08-24):
网上的资料都是点到即止,各位论 友讨论下。如图,这个单火线电路是具体怎么工作的。

网友A:
PI-3V3-B4模块取双向可控硅两端的电压,等模块输出电压稳定后,看门狗复位芯片控制Q3输出3.3伏电压给cpu工作。模块工作原理规格书上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3V3-B4模块取双向可控硅两端的电压,等模块输出电压稳定后,看门狗复位芯片控制Q3输出3.3伏电压给cpu工 ...

可控硅2段,哪个可控硅?为什么火线还接地。。具体一下,真不懂

网友B:
单火技术哪家强?请到广东找老王!---王工(QQ:1351554959,手机:18688671270)
单火模块谁牛B? 请到东莞找迅迪!---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单火线取电电源方案解决专家)

单火线方案采用zigbee单火取电技术,无需另外布设零线,直接换下原来的86盒开关即可,非常实用中国家庭后装修市场使用,使用更便捷更稳定!
            迅迪电子单火线方案可适用于各种智能家居开关(Zigbee智能开关,触摸开关、红外遥控开关、蓝牙控制开关、无线遥控开关[868 433 315MHz]等,适合于各种灯具(如LED灯、节能灯、荧光灯、LED灯带、日光灯[包括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类型]等),不必外部驳接接电容电阻等配件,都不会产生灯光闪烁的情况,彻底解决单火智能家居开关闪烁难题!

           拒绝“鬼火”,远离闪烁,稳定可靠是王道!

             迅迪电子智能开关单火线方案可根据驱动方式不同分为三种方案:
        1)可控硅方案(3-300W);
        2)通用继电器方案(3-3000W);
        3)磁保持继电器方案(3-3000W)。

        智能开关厂家可根据目标市场定位及应用场合(如:智能家居,智慧酒店,智慧教室等)来选用不同的单火线方案。

        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专业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