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振荡电路输出方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8-25):
引用 网友A:
给二极管的顺向电流少了。通常这种沒有AGC的必須人工微调(调整18k)。

我是吧R2接成可调电阻(20K),可是调节并没有效果

网友B:
有可能是C1 C2容量误差大,线性差

网友C:
放大倍数太大,降低反馈电阻,增加负反馈作用,慢慢从方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的顺向电流少了吧   你重新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的顺向电流少了吧   你重新调一下!

二极管是为了稳定幅度作用,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没有开关作用。

网友E:
5楼正解

网友F:
R5减少至2.2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