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TM32用proteus 8.6 端口仿真

楼主(2017-08-24):
STM32用proteus 8.6仿真 供大家参考

网友A:
8.6不是很稳定,打开有的时候会卡死.。

网友B:
哇,么有白注册,真是学习到了!

网友C:
Protues不是只能仿真51单片机的吗?是不是更新出了加入了新的单片机。

网友D:
现在可以仿真stm系列了,但是要8.6版本才行。。。

网友E:
哥,你的HEX文件不在里面,不是用Proteus自带的GCC编写的吗?

网友F:
我觉得串口仿真好像有问题,打印输出没问,但接收会有乱码,相同的代码,在实物上就是好的。

网友G:
百度一下proteus 8.5 sp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哇,么有白注册,真是学习到了!

注册的什么好东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Protues不是只能仿真51单片机的吗?是不是更新出了加入了新的单片机。

也支持430,avr,pic stm32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百度一下proteus 8.5 sp2

去MATLAB版块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可以仿真stm系列了,但是要8.6版本才行。。。

MATLAB版块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