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

楼主(2017-08-24):
我现在在做一个测量电路,现在能够输出0到5v的ttl电平方波信号频率10MHz左右,我想知道如何能够将这个信号转化成同频率的差分信号呢,如何使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A:
想要对等的话最好还是用耦合变压器(磁环)吧.

网友B:
高频三极管?

网友C:
有专用芯片比如SN75174.

网友D:
你用磁环耦合变压器哉或用高频三极管均可啊!

网友E:
用变压器最简单,也有专用的转换芯片,用高速运放也可以,但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