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摔坏了,怎么拆sos

楼主(2017-08-25):
飞利浦9332,早上手滑一摔,不工作了。怀疑是电池松了或者按键有问题。由于过了保修,维修费用太高,所以想自己修。但是不知道怎么拆。不知道有没哪位大神拆过,给个攻略,谢谢。

网友A:
找到螺丝逐步拆开

网友B:
电脑牙刷不是一体的么?

网友C:
https://post.smzdm.com/p/52128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到螺丝逐步拆开

没螺丝的!

网友A:
那应该是内扣,找到关键的缝隙,试着看看能否用刀片插进去撬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s://post.smzdm.com/p/521281/

就服你

网友F:
仔细观察是卡扣式还是超声波熔焊式,前者可以用专门的撬片,后者只能破坏性开启。

网友G:
这个论坛真的是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post.smzdm.com/p/521281/

非常给力,拆开了,就是没工具拆得有点难看。已经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https://post.smzdm.com/p/521281/

我服了,这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