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客**-汽车应用精华参考设计分享 —— 第一弹

楼主(2017-08-25):
小编精心整理了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TI 参考设计,具体可划分为 HEV/EV 和动力传动专区,信息娱乐与仪表盘专区,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专区和车身电子元件与照明专区,第一批次有12个参考设计,快来找找有没有适合你的那一款!

HEV/EV 和动力传动专区

16 节 EV/HEV 高电流有源解决方案使用最新的汽车电池管理监控器和保护器 bq76PL455A-Q1。它将 bq76PL455A-Q1 的高度集成和高精度与双向直流-直流电池平衡器结合起来,从而为大容量电池组提供了高性能电池管理解决方案。这就使任意 16 节输入均可在高达 5A 的电流下根据所需充电或放电,而且还可将模块堆叠至 1300V。

特性:
  • 实现对 16 节锂离子电池的高精度监控
  • 集成保护器
  • 2 - 5A 有源平衡
  • 可达外部 12V 电源/电压的完全隔离式转移
  • 1Mb/s 可堆叠隔离式差动 UART

快速下载链接:

该基于分流的电流传感器参考设计可在 -40°C 至 +125°C 的温度范围内提供低于 0.2% FSR 的精度。精密电流传感在大量的汽车应用(包括电池管理系统、电机电流等)中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这些位置中的非线性、温度漂移和分流容差可能会导致精度很差。该设计通过使用 TI 的电流分流监视器和信号调节器(INA240PGA400-Q1)解决了这些问题。

特性:
  • 0.2% FSR 的精度,温度范围为 -40°C 至 125°C
  • 适用于 ±500A 高侧/低侧电流传感
  • 针对温度和非线性进行补偿(二阶温度和线性补偿算法)
  • 针对线束故障的保护(过压保护、反极性保护、输入/输出信号保护)
  • 电磁干扰 (EMI) 保护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1168 参考设计是一款四相、双向直流/直流转换器开发平台,适用于 12V/48V 汽车系统。此系统使用两个 LM5170-Q1 电流控制器和一个 TMS320F28027F 微控制器 (MCU) 进行功率级控制。LM5170-Q1 子系统使用平均电流反馈进行电流控制,而 C2000™ 微控制器则提供电压反馈。这种控制机制不再需要多相位转化器通常需要进行的相电流平衡。基于 LM5170-Q1 的系统可实现高级别集成,减小印刷电路板 (PCB) 面积、简化设计并加速开发。

特性:
  • 12V 输入电压范围:6V 至 18V
  • 48V 输入电压范围:24V 至 54V
  • 反极性、过流、过压和过热保护
  • 多相位可扩展选项
  • 使用汽车合格组件的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

快速下载链接:

信息娱乐与仪表盘专区

TIDA-00987 是一款适用于需要数据传输的汽车媒体端口的参考设计。此设计能够通过 15W USB Type-C™ 端口支持 USB 2.0 和 USB 3.0 数据。通过利用包含符合 AEC-Q100 标准的经过 CISPR 25 5 类测试的模拟集成电路 (IC) 在内的完整参考设计,客户可加快其媒体端口系统速度。此设计打造了一款可靠灵活的解决方案,可让系统在 1 x 2.5 英寸小型解决方案内为 USB Type-C 和传统器件充电。

特性:
  • LM74610-Q1 智能二极管可仿真理想的二极管整流器,并在反极性情况下为下游器件提供保护。
  • TPS25810-Q1TPS254900-Q1 分别为 CC1/CC2 和 D+/D- 线路提供协商,从而为 USB Type-C 或传统下游器件充电。
  • 小型解决方案尺寸,基于典型媒体接口板尺寸(2.5 x 1 英寸)。
  • 此系统中的组件提供了针对高达 40V 输入瞬态电压的电池短路保护和负载突降保护。
  • 通过将 HD3SS3212TPD4E05U06-Q1 和经过优化的布局相结合,此设计展现了 SuperSpeed 与 USB Type-C 连接器之间的兼容性,而不会发生信号劣化。
  • 汽车级 LM53635-Q1 可通过其独特的 Hotrod 封装来优化电源,并减少寄生效应,以便缓解 EMI 而又不干扰调幅或调频频带频率。

快速下载链接:

此参考设计将 LVDS 视频解决方案用于汽车信息娱乐应用。突出了在没有将专用支持线路重新引入主机处理器的情况下的带触觉反馈的多点触摸、LCD 背光控制以及环境光感支持。此设计使用两个板实现。主电子电路板 SAT0059 上有解串器、微处理器、背光控制器、触觉驱动器以及电源。LCD 接口板 SAT0096 是特定 LCD 面板的物理和电子接口。它通过 Samtec 板至电路板连接器连接至 SAT0059 并为 LCD 面板、触摸屏、背光连接和触觉驱动器提供连接点。SAT0096 是为 Microtips UMSH-8596MD-20T 显示屏设计的。如果要使用不同的显示屏,则可能需要设计新的 LCD 接口板。

特性:
  • 宽输入电压范围:电池外电源电压为 4.5V 至 40V
  • 通过 LVDS 进行所有视频和支持通信
    • 支持 24 位 RGB 视频
    • 用于多点触摸输入的 400Kbps 反向通道 I2C 连接
    • 触觉反馈
    • 最先进的 I2C/SPI 接口 LED 背光控制器,调光比 >10,000:1、开关频率 ~2.2MHz、混合调光以及安全和容错/功能
    • 可根据输入调节背光
      • 环境光传感器
      • LCD 和背光上的热敏电阻输入实现热保护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0159 参考设计适用于配备 eCall 系统的车辆,可在发生事故时向紧急服务中心拨打电话。通过利用包含符合 AEC-Q100 标准的 TI 模拟集成电路 (IC) 在内的完整参考设计,客户可加快 eCall 系统的设计。该设计可创建一个稳定可靠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并且能够通过灵活的电源操作进行调节,该操作既支持系统以主汽车电池运行,也支持以备用电池运行。TIDA-00159 是第二代 eCall 参考设计,它取代了旧版 TI 设计 AUTO-ECALL-REF

特性:
  • TPS43330-Q1 预升压电路支持汽车启动/停止并可升高备用电池电压,从而允许在输入电压降低到 2V 时可以继续运行
  • TAS5421-Q1 的输出功率为 10W/8 Ohms,可打造清晰洪亮的音频。此音频放大器也具有集成式诊断功能,可提高安全水平
  • 此系统中包含的组件提供了针对高达 40V 的输入瞬态电压的负载突降保护
  • 在紧急情况下可保持 10 至 15 分钟的通话时间
  • 该软件具有一套 AT 命令,可通过与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RS-232 串行连接执行这套命令

快速下载链接:

楼主: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专区

此摄像头集中器参考设计最多允许将四个 130 万像素摄像头连接到 TDA3x 片上系统 (SoC) 评估模块 (EVM)。每个摄像头通过一条同轴电缆与集中器相连。通过 FPD-Link III 连接,这些摄像头连接到一个四端口的解串器。解串器的输出为 MIPI CSI-2。此设计还允许为传感器融合用例连接其他类型的传感器。

特性

  • 接受通过 FPD-Link III 提供的 4 个摄像头输入
  • 直接连接至 TDA3x EVM 上的 CSI-2 视频端口
  • 为同轴电缆供电提供宽供电电压范围 (4-14V)
  • 电路板电源可以直接来自汽车电池
  • 将与任何使用兼容型 FPD-Link III 串行器的摄像头配合使用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1002 参考设计提供适用于 ADAS 和信息娱乐系统的未经压缩的 1 百万像素 HDR YUV422 视频。它运用 TI 的 FPD-Link III SerDes 技术和 ON Semiconductor® AS0140AT CMOS 成像仪,经一条同轴电缆传送视频数据、双向控制信号并向所有器件供电。该设计可用于环视系统、后视摄像头或用于替代模拟或以太网摄像头。

特性

  • 模块输出 YUV422 720p 高达 30fps
  • 设计经过空间优化,可安装在 20x20mm 的单块 PCB 上
  • 一个 Rosenberger Fakra 同轴电缆连接器即可满足数字视频、供电、控制以及诊断的需要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0455 摄像头集线器参考设计允许 TDA2x SoC 评估模块 (EVM) 最多连接四个 130 万像素摄像头。每个摄像头通过一条同轴电缆与集线器相连。板载两个 OmniVision OV490 ISP,负责处理视频并将其以并行数字格式 (DVP) 导出。通过将四个摄像头的输入合并至两个并行视频端口,极大简化了系统。

特性
  • 在 FPD-Link III 中接受四个摄像头的输入
  • 利用两个 OmniVision OV490 ISP,创建指向 TDA2x 的 DVP 输出
  • 为同轴电缆提供宽供电电压范围 (4-14V)
  • 直接连接至 TDA2x EVM 上的并行视频端口
  • 经优化可兼容 OminiVision OV10640 成像仪

快速下载链接:

车身电子元件与照明专区

TIDA-01382 参考设计是一种适用于日间行车灯 (DRL) 的高精度脉宽调制 (PWM) 调光解决方案,具有无需微控制器 (MCU) 即可实现热折返的特性。该设计包括电磁干扰 (EMI) 滤波、电磁兼容 (EMC) 滤波、电压调节(并联稳压器)、热折返、高精度时钟生成和 LED 驱动器等关键外设。

特性:
  • 具有用于 LED 保护的线性热折返
  • 精度为 2% 的高精度 PWM 信号
  • 专为冷启动、负载突降和电池反相运行情况而设计
  • 效率经优化的设计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0677 TI 参考设计使用由上游降压转换器 (TPS65321-Q1) 供电的 TPS92630-Q1 线性 LED 驱动器展示了用于汽车 LED 尾灯应用(尾灯/制动灯、转向灯、倒车灯)的解决方案,该转换器由汽车电池电压通过智能电池反向二极管直接供电。

特性:
  • 经过效率优化的设计
  • 通过 CISPR-25 测试,符合 EMI/EMC 标准
  • 位于调幅频带之外
  • 可承受负载突降
  • 智能电池反向保护

快速下载链接:

TIDA-01389 是一款小尺寸电机控制模块,可用于天窗和车窗升降应用。此 TI 参考设计采用了 DRV8703-Q1 栅极驱动器,后者带有集成电流分流放大器与两个通过汽车认证的双封装 MOSFET,与典型继电器解决方案相比,此参考设计旨在打造一个尺寸极小的功率级布局。此参考设计还包括两个用于对电机位置进行编码的 TI DRV5013-Q1 锁存霍尔传感器。

特性:
  • 15A 电机驱动
  • 低组件数
  • 防夹检测
  • 反向电池保护
  • 2 位霍尔编码器
  • 采用脉宽调制 (PWM) 输入进行转速控制

快速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