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029LAN,P4.3引脚无法触发PWM Capture中断

楼主(2017-08-25):
我是使用PWM3通道来实现PWM Capture功能,NUC029LAN有两个引脚可以配置复用成PWM3,一个是P2.3,一个是P4.3,但无论我怎么设置MFP复用寄存器,只有P2.3可以成功设置成PWM Capture并可触发中断,而P4.3就不行。不过P4.3配置成PWM输出则是正常的,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复用成PWM3的,不明白为何Capture中断就是不能触发。

请问有哪位有过这个经验的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config.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7/08/25-12:46:36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NuMicro generated code file
*
* Copyright (C) 2013-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MCU: NUC029LAN(LQFP48)
Pin Configuration:
Pin 12: PWM3
Pin 30: ICE_CLK
Pin 31: ICE_DAT
Module Configuration:
PWM3(Pin:12)
ICE_CLK(Pin:30)
ICE_DAT(Pin:31)
GPIO Configuration:
P4.3: PWM3(Pin:12)
P4.6: ICE_CLK(Pin:30)
P4.7: ICE_DAT(Pin:31)
********************/

#include "NUC029xAN.h";
/*
* @brief This function provides the configued MFP registers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SYS_Init(void)
{
    //SYS->P0_MFP = 0x00000000;
    //SYS->P1_MFP = 0x00000000;
    //SYS->P2_MFP = 0x00000000;
    //SYS->P3_MFP = 0x00000000;
    //SYS->P4_MFP = 0x000000C8;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sys.h in the sys_h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SYS->P0_MFP = 0x00000000;
    SYS->P1_MFP = 0x00000000;
    SYS->P2_MFP = 0x00000000;
    SYS->P3_MFP = 0x00000000;
    SYS->P4_MFP = SYS_MFP_P47_ICE_DAT | SYS_MFP_P46_ICE_CLK | SYS_MFP_P43_PWM3;

    return;
}

/*** (C) COPYRIGHT 2013-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官方不是有这个例子吗,看看

网友:
下那个BSP,里面好像有这个功能的演示。

网友B:
解决了没,我也着急这个问题

网友C:
昨天我看了M051的那个PWM捕获,没用过029的

网友D(2020-12-28):
来自三年后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P43捕获不了PWM,但是可以输出PWM。

网友D:
问题解决了,这个因该是BUG.想要P43复用为PWM3就必须把P41复用为PWM1
        SYS->P4_MFP &=  ~(SYS_MFP_P41_Msk|SYS_MFP_P43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1_PWM1|SYS_MFP_P43_PW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