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能不能烧录PIC16F1934?

楼主(2017-08-25):
手头上只有个ICD2,不知道能不能烧写PIC16F1934

网友A:
这个估计不行,16fXXXX的vpp脚耐压比较低,得用icd3 或者 pickit3去烧写。

网友B:
用两三个元件做一个转接头就可以了。MICROCHIP有个推荐电路。

网友C:
可以考虑SMH旗下的Flash Runner烧录器,烧录速度快,稳定,可靠。

网友B(2018-09-09):
其实直接烧写也行,实践过。不用降vpp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