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用单片机DAC播放.wav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7-08-25):
哪位高手做过用单片机的DAC功能播放.wav文件的项目,我现在只是单纯的用DAC功能,定时的发送.wav文件,也能发出声音,但是如果把2段语音合在一起播放时,中间就会有停顿的声音,例如想播放A,B,发出的声音就是A“顿”B“顿”,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消除这种声音呢?谢谢!!

网友A:
你语音合在一起怎么合的呢?
是用语音合成软件合的吗?

网友B:
你按顺序发肯定不行,添加个中间变量,x=A ,x=x+B;x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顺序发肯定不行,添加个中间变量,x=A ,x=x+B;x发声

是的,这样播放就没有中间的停顿音了,可以这样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变量空间呀,我的单片机就8K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语音合在一起怎么合的呢?
是用语音合成软件合的吗?

我是把A,B两个语音分别合成的,然后按顺序发送,但是两段语音中间有停顿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