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大神指点交流电测量方案

楼主(2017-08-25):
交流电检测电压电流,用STM32 ADC对分压电路进行采样得到的数据不对,采样间隔每个周期100次。先用电桥对交流处理,变成半正弦波,采样采样时间20ms次数100次得出峰值除以1.4,但是得到的值完全不符,要么不变要么值离谱。有没有现成的检测芯片,我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求解决方案

楼主:
加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A:
采用有效值计算,均方根处理

网友B:
可能峰值被干扰了

网友C:
用真有效值芯片?

网友D:
就一片计量IC,几毛钱的事,解决得妥妥的。芯海科技。

网友E:
这是几毛钱能解决的问题吗?好好学习算法

网友:
上 载个  电能计量IC选型指南 ,供大家下载,

与上位机通信 推荐 用 CANWeb现场总线,
冗余双CANWeb现场总线开发板Keil工程C++源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片计量IC,几毛钱的事,解决得妥妥的。芯海科技。

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