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几家国内做电源芯片质量不错的厂商

楼主(2017-08-25):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稳压比较多,圣邦微,长电啥的,注意传说中的大芯片小芯片。DCDC的话,芯龙凑合但是技术太落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比较多,圣邦微,长电啥的,注意传说中的大芯片小芯片。DCDC的话,芯龙凑合但是技术太落后。 ...

啥叫传说中的大芯片小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比较多,圣邦微,长电啥的,注意传说中的大芯片小芯片。DCDC的话,芯龙凑合但是技术太落后。 ...

还请用过的具体谈谈芯龙。

我们也准备试用这个芯片,目前发现的问题就是输出温漂特别大,还有哪些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叫传说中的大芯片小芯片

为了节省成本降低了规格的是小芯片
但是使用和大芯片一样的手册
我也是听说的,有人栽过这个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请用过的具体谈谈芯龙。

我们也准备试用这个芯片,目前发现的问题就是输出温漂特别大,还有哪些缺点? ...

芯龙没用过多少,没注意过温漂的问题
主流型号基本还停留在LM2596的年代
效率不高,很多型号开关管用都是三极管,发热不能忽视
所有产品都是异步
开关频率太低,电感体积硕大
耐压感觉不是虚标,虽然落后但是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坏
还有就是便宜
但是量很大的话,也不见得比TI啥的便宜多少

网友D:
芯朋微的也不错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自己的应用一般不复杂,没必要用最新最高端的,适合的就是好的,感觉这样需求的话国内的企业应该没问题,以后多用国产芯试试。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