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电路分享+三段式LED调光台灯

楼主(2017-08-25):
引子
       偶然的机会捡到一只台式话筒和一只夹子台灯,在隔壁论坛得到几只不错的3WLED灯珠。经过分解,最终组合组合成了一只LED台灯。刚开始实验时发现LED发热严重,于是就给LED配置了一只拆机的铝散热器,但散热效果不好,由于受灯罩内空间大小的限制,无奈地又给散热器加了一只风扇,温度是降下来了但风扇会不停地干活儿……得想个办法。另外,原话筒底座上有一只干簧管开关,也想利用一下……
      于是就酝酿出了一只三段式PWM调光LED台灯,原本是打算废物利用制作一只LED台灯,结果无意中把工程搞大了。      以前参加活动都是点个灯啥的,这次虽说也是点灯,但对本人来说这次的点灯等于又攀登了一次科学高峰……

正文

一、主要元器件
1、主控芯片
STM32F030F4P6
http://www.stmcu.com.cn/Product/ ... f0/pn/STM32F030F4P6
2、电源
HT7533
3、LED及驱动
LED:TOSHIBA TL1F1-NW0.L
驱动:PT4115  SOT89-5
二极管:SS34
4、风扇及控制
风扇:DC12V
AO3401
SS8050
1N40075、温度采集NTC
MF58-103F3435

二、电路解析
1、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的主电源采用了一只12V/1.25A成品电源;主控部分采用了HT7533稳压芯片。

2、LED驱动部分
LED采用TOSHIBA TL1F1-NW0.L三只串联,其主要参数为:
功率:单颗3W
电压:2.8-3.4V
电流:800mA
色温:5000K
亮度:285LM
体积:5.0*5.0MM(不含焊脚)
       驱动部分选用了PT4115,该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为1.2A;输入电压范围从6V 到30V ;5%的输出电流精度 ;LED开路自然保护 ;高达97%的效率 ,并可通过DIM引脚进行PWM调光。本例中选用了3颗串联。
       输出电流由R1决定,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在本例中R1选用了1W的0.1欧姆电阻,实测满功率输出时电流为0.76A。
       PT4115的DIM引脚上“LEDPWM”是由主控芯片产生PWM信号,其占空比控制着LED的工作电流。

3、风扇控制电路
      这一部分是比较典型的电路。Q1为PMOS的AO3401做开关使用。D3是一红色的LED被安装在灯罩内侧,做为风扇工作指示。风扇工作状态由“FANS”电平决定。

4、主控及温度采集、按键
      主控芯片选用了ST的STM32F030F4P6,只所以选她是因为太好用了,编程也简单,在STM32CubeMX里用鼠标点几下工程文件就生成了,自己写不了几行代码。
     NTC电阻与LED散热器通过704胶进行粘结, PA0口对NTC的数据采集处理,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PA5输出高电平信号,风扇开启;当温度小于设定值时PA5输出低电平信号,风扇关闭。这里没有加入回差控制,实际工作中风扇状态及降温效果还不错。
      S1为原话筒底座上的干簧管开关,通过PA2检测其状态以控制PA4上输出的PWM占空比,该信号直接控制PT4115的DIM引脚,以达到改变LED发光亮度。输出占空比为三个固定值:100%、70%、45%,对应LED的工作电流分别为0.76A、0.43A、0.22A。

5、接口电路
此接口电路主要用于程序下载调试,之所以加入“RX、TX”主要用于将NTC的ADC采集值通过串口送PC端显示。

三,制作过程中的几张照片
由于近日刚换了个电脑,有些东西还没有完成转移,有些图片暂时还没找到。PCB上有个小问题。

楼主:
原理图是后画的,按键好像少了个10k上拉电阻。明天回去再核对一下。

楼主:
更正:实际电路中S1接有10k上拉电阻,正确电路如下:

网友A:
PCB自己手工做的?

楼主:
电熨斗热转印。

网友B:
覆铜板做电路板已经好久没搞过了,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板做电路板已经好久没搞过了,怀念。

这个方法来得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投个票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030568-1-1.html

不知道怎么投票。没有可以投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投票。没有可以投票的地方

本活动的首页上部,滚动3屏左右

网友D:
写的很详细啊,牛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详细啊,牛X的

没啥牛的

网友E:
PCB做的不错,支持下,LED驱动电路可以的,可以再加个WIFI搞个app控制。

网友F:
PCB很强大,佩服,我没热转印机,只能用手画,线画的好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做的不错,支持下,LED驱动电路可以的,可以再加个WIFI搞个app控制。

谢谢表扬!手机APP是个难点。
投个票吧https://bbs.21ic.com/icview-20305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很强大,佩服,我没热转印机,只能用手画,线画的好歪。

谢谢表扬!热转印还是挺方便的。
投个票吧https://bbs.21ic.com/icview-2030568-1-1.html

网友G:
PT4115的工作电流最好不要超过0.5A,工作电压尽量12V,不要接24V,否则长时间工作的人话,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表扬!热转印还是挺方便的。
投个票吧https://bbs.21ic.com/icview-2030568-1-1.html ...

这个是干嘛的?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表扬!手机APP是个难点。
投个票吧https://bbs.21ic.com/icview-2030568-1-1.html ...

不算很难,学半月就可以写个吧,只要肯下功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T4115的工作电流最好不要超过0.5A,工作电压尽量12V,不要接24V,否则长时间工作的人话,嘿嘿
...

没事的话我也要做一个玩玩

网友H(2017-10-24):
热转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