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t6的143脚PDR_ON接什么?

楼主(2017-08-25):
stm32f407zet6的143脚PDR_ON接什么?

网友A:
接高电平或低电平;

VCAP电源使用内部电源还是外接电源,切换用的,好像接地;

网友B:
看上图,手册上应该都有的吧。

网友C:
一般的,接VDD。(问这个问题的就这么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接VDD。(问这个问题的就这么接吧)

不用中间加个电阻再接3.3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中间加个电阻再接3.3v吗?

加电阻是为了让F1/F2/F4可以焊到同一块板上。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这么搞,没有就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