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答:USB Type-C/PD 常见问题

楼主(2017-08-25):
权威解答:USB Type-C/PD 常见问题

导读:赛普拉斯的USBType-C/PD解决方案自推出以来,获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为了更好地帮助客户了解这一最新热门技术,赛普拉斯在其官网将世界各地客户提出的常见问题进行整理并做出统一解答。小编近期将陆续按主题将这些问题及答案进行翻译整理并刊出,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USB Type C 与电力传输

USB 电力传输和 USB Type-C 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USB 电力传输(USB PD) 是在一条线缆中同时支持高达100W电力传输和数据通信的协议规范。USBType-C 是一个全新的无方向正反插USB 连接器规范,可支持多种新标准,包括USB 3.1(Gen1 和 Gen 2)、Display Port、HDMI以及 USB PD等一系列新标准。USB Type-C 端口默认最高可支持5V3A 的电力传输。如果在 USB Type-C 端口中实现了 USB PD,则可以支持高达 100W 的电力传输。因此,拥有USB Type-C端口并不意味着它支持USB PD。

USBType-C连接器对于USB 3.1 Gen 1 或 Gen 2 规范是强制性的吗?USBType-C 是否等同于 USB3.0/3.1?

否。USB Type-C 规范与 USB 3.1 Gen1 或 Gen 2 规范是相互独立的。目前,我们可以使用传统的 Type-A 或 Type-B连接器来支持 Gen 1 和 Gen 2 规范。USB Type-C 规范是由USB开发者论坛(USB-IF)发布的全新的接口认证规范,可支持高达 100W 的电力传输和无方向的正反插。所有 USB 3.1 Gen 1 或 Gen 2 规范的产品均可以采用 USB Type-C 接口。

DFP、DRP 和 UFP 分别是什么?

DFP(DownstreamFacing Port,下行端口)是安装在主机或集线器上与器件相连的USB Type-C型端口。UFP(Upstream Facing Port,上行端口)是器件或集线器上与主机或集线器DFP相连的USB Type-C型端口。DRP(Dual Role Port,双用途电源角色是一种可在USB Type-C型端口作为Source或Sink角色的定义。

注:上述的DRP 不同于双角色电力接口。双角色电力接口指的是能够作为Power Source(提供者)和Sink(消费者)的电源端口。例如,笔记本电脑上的 USB Type-C 端口支持DRP (即Type-C双角色电力接口),既可用作Power Source(连接可移动磁盘或手机时),也可以作为Sink(连接显示屏或电源适配器时)。

什么是配置通道(CC) 线?CC 总线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CC 总线是用于端口和 EMCA 之间进行 USB-PD 通信的数据线。USB Type-C 插座上有 CC1 和 CC2 两个引脚,其中一个引脚基于 USB Type-C 连接的插头方向,被识别为CC 线。对USB Type-C 插头而言,CC 线是固定的。

CC 线可运行下列功能:
  • 侦测 USB Type-C插头方向以建立 USB 数据总线路由
  • 侦测从 DFP 至 UFP的USB 端口连接
  • 确立端口之间 DFP 和 UFP 的角色
  • 查找并配置 VBUS
  • 配置 VCONN
  • 查找并配置可选的备用模式和附件模式
CC 线的位速率从 270 Kbps 至 300 Kbps 不等,额定值为 300Kbps。

赛普拉斯 USB-PD2.0 和高通 QC 快充之间有何不同?

USB-PD 2.0 是一种 USB-IF 制定的一个协议,可为 USB 设备之间提供功率高达100 W (20V, 5A)的供电机制,还能够在 USB Type-C 端口同时支持 USB 和非 USB 数据信号。这让主机和外设之间能够灵活协商供电方向。

高通® Quick Charge™是高通专有的充电协议,使用一个支持高通 Quick Charge 协议的定制充电器为同样支持该协议的设备充电。Quick Charge 2.0 可传输高达 60 W 的电源,但与USB-PD不同的是,Quick Charge 2.0 不能同时支持电力传输和数据传输,也不支持在充电期间灵活选择供电方向。

赛普拉斯 USB-PD 控制器最多能支持多少种电力传输对象(PDO)?支持的电源配置文件有哪些?

赛普拉斯 USB-PD 支持多达 7 种 PDO用作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应用。

USB-PD 规范没有要求应用设备需要支持哪些电源配置文件。拉电流和灌电流的PDO 视应用设计而定。USB Type-C 规格的 A.1 部分定义了电压和不同电流范围的标准化组合。需要注意的是,A.1 部分定义的电源配置文件只是建议使用电源配置文件,并非强制要求,但至少需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持 5V 的拉电流 PDO。

可以只使用 USBType-C 端口的 USB 和标准 5 V VBUS 功能吗?

是的,你可以使用只有 USB 功能并支持标准 5-V VBUS 的 USB Type-C 端口。

  • 主机端:主机 Type-C端口为 USB 2.0 (500mA) 和 USB 3.0 (900mA) 提供的默认端口电流分别为 5V 3A 和 5V 1.5A。USB Type-C 主机通过在 CC 线(CC1 和 CC2)上串入一个适当的上拉电阻Rp以显示电流容量。
  • 设备端:仅支持 USBType-C设备, 并需要在 CC 线串入一个 5.1K 的下拉电阻 Rd。如果设备配有 USB Type-C 插座,则需要在 CC1 和 CC2 线上均串入 Rd。但是,如果设备配有 Type-C 插头,只需在 CC 线上连接 Rd。

USBType-C 设备如何处理大于 5V 的 VBUS 电压?

当设备需要大于 5V 的灌电压,则要求具备 USB-PD 通信的能力。该 USB-PD 拉电流将电源配置文件传送到设备。设备再根据其灌电流容量请求其中一个安装好的电源配置文件。建立协议后,主机便可在 VBUS 上提供所请求的电压。

网友A(2019-02-27):
从适配器取电15V 3A是不是用TYPE-C带PD功能的呀
不要通讯功能,赛普拉斯有合适的芯片吗? 请联络 QQ:34015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