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读一个芯片的状态,一个电平一个高阻态,该如何判定

楼主(2017-08-25):
我用Mini58的管脚读一个芯片的状态,这棵芯片的输出管脚是一个高阻态,一个低电平该如何判定

网友A:
如果只有两个状态好办了,你设置个上拉电阻,然后高祖的时候就是那边断开了,你这测到的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这就拉回来了,你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
楼上好方法,不过如果是三种状态就没法弄了。比如,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这就用GPIO没法读取了。

网友:
我想了个方法通过上下拉电阻可以通过ADC接口判断三态。

网友B:
高阻态时,要读端口电平IO口无需输出1.因为高阻态时,IO完全与单片机的输出断开,只做输入口作用。此时读IO口的状态是IO口电平状态,如果此时引脚悬空,读出的状态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