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上移植ucosiii 堆栈生长方向问题

楼主(2017-08-25):
情况描述如下:
建立任务时堆栈基地址是(CPU_STK      *)&AppTaskStartStk[0u],
堆栈生长方向#define  CPU_CFG_STK_GROWTH       CPU_STK_GROWTH_HI_TO_LO ;

疑问:传递的堆栈基地址是其低地址,而生长方向是高到低,这样会不会存在问题啊???为什么不用CPU_STK_GROWTH_LO_TO_HI ?? 请赐教,谢谢

楼主:
程序长时间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死机了,停止运行,会不会和 堆栈生长方向#define  CPU_CFG_STK_GROWTH       CPU_STK_GROWTH_HI_TO_LO ;配置有关呢??

网友A:
针对ARM和绝大多数体系结构的核来说,栈的生长方向都是满递减 空递增,即从上往下。当然也有从下往上的,
早期的51单片机就是从下往上的。你看到初始化线程代码关于初始化通用寄存器的地方就明白了,虽然传递的栈底地址,但是在真正初始化使用的时候 stack(top stack) = stack bottom + 栈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长时间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死机了,停止运行,会不会和 堆栈生长方向#define  CPU_CFG_STK_GROWTH     ...

如果对UCOS吃的不是特别透,建议用网上现有的成功工程去修改,不然的话出错了都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B:
这个在ucOS官网有现成移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