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ner 原理图生成PDF格式文件

楼主(2017-08-25):
altuim desiner 画的原理图生成PDF格式文件时,生成的PDF格式文件只能显示出一部分,求大神有没有知道该怎样操作,以前在电脑的个性化属性调好了,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该怎样操作了。

楼主:
??????没有大神能解决吗

网友A:
pdf只显示部分,说明原理图图号大,打印机图号小,所以分页了.调整打印图号.
原理图的图号要与pdf虚拟打印机图号一致才行

网友B:
虚拟打印机,试试dccpackage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之前也遇到过 没解决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系统不兼容这个版本的AD因为之前用过不过是wind7的系统没事,后来自己装的win10就不行了,还有不能用复制功能

网友D:
pdffactory,虚拟打印机

楼主:
不是系统兼容的问题,就是电脑的一个什么设置,我记不清楚是什么了,以前在百度上看过解决的办法,现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