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优缺点分析!欢迎拍砖!

楼主(2017-08-25):
最佳看到一个电流采样的放大电路,如图!
欢迎大家点评下有哪些优缺点?还有没有优化空间?

网友A:
先静态分析,假设电源满足正负电源,去掉电容。。然后列方程,得出y=-5x+1.66
大概是这样。然后再看电路中的条件,用条件限定这个公式,y∈(0,3.3).
先到这,我要吃饭了,回来再说。

楼主:
正向输入端起什么作用?
放大系数的配置电阻需要注意些问题?
如果要扩大输入范围,可以如何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向输入端起什么作用?
放大系数的配置电阻需要注意些问题?
如果要扩大输入范围,可以如何调整? ...

因为2和3电压相等,正向的输入是为了调节2的电压,相当于把杠杆R3和R4抬升到什么位置。
关于放大倍数的完整性问题,你可以列方程,定义电阻为未知数,最后列方程,然后让输出的结果刚好在可行的范围内的最大可能。

网友A:
你可以找到我之前发的电子学,下载看看,非常好的一本书。

网友B:
运放输出端接电容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2和3电压相等,正向的输入是为了调节2的电压,相当于把杠杆R3和R4抬升到什么位置。
关于放大倍数的完 ...

正向输入就是“虚地”的意思,目的就是要把输入信号整个抬高到0V以上。

电子学第二版正在看,发现很多不用到的内容都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端接电容不好吧

输出端接电容为什么不好?请指点!

网友C:
差分比例放大电路非常经典,优化双电源供电,选失调电压低的运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分比例放大电路非常经典,优化双电源供电,选失调电压低的运放

这分明是反相运放啊,不是差分运放吧?

网友D:
电流采样,用LM358?这个运放太“粗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分明是反相运放啊,不是差分运放吧?

这个计算方式类似于差分运放,这个反相放大倍数可不是10k/2k.

网友E:
这就不就是个带直流偏置的反向放大器吗

网友E:
输出不能并电容,容易震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电容为什么不好?请指点!

47P意义不大,输出直接接电容对运放冲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采样,用LM358?这个运放太“粗糙”了吧?

现在用的TI LMV358,兄弟有什么更好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电容为什么不好?请指点!

输出直接接电容,容易震荡,不过你这个电容到不是很大,就很难说了,只要信号频率不是很高,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电容为什么不好?请指点!

运放输出端接电容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G:
1.C3影响运放稳定性。不知道什么叫“运放稳定性”的话,请百度
2.放大电路应限制带宽。高于被测信号频率的噪声,都不应该被放大。最简单的办法是在R4上并联电容
3.运放电源没有去耦/滤波电路
4.R7和R10的作用应该是直流偏置。这个偏置会受3.3V电源影响,不稳定。如果要求高,应该用基准电压
5.你要放大的是直流信号?如果是,那么最好有调零电路,R10,R7,3.3V,都会影响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就算用基准电压,最好也有调零电路。如果是交流信号,请用电容隔直。
6.这个叫电流采样的放大电路,电流采样电阻在哪里?

网友H(2017-10-28):
引用 网友G:
1.C3影响运放稳定性。不知道什么叫“运放稳定性”的话,请百度
2.放大电路应限制带宽。高于被测信号频率的 ...

请问C3怎么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C3怎么会影响稳定性?

说明你不知道什么叫“运放稳定性”,请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C3怎么会影响稳定性?

请参阅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8994
24楼有关于这个电容影响稳定性的解释。不过最好从头看起将整个帖子看一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向输入端起什么作用?
放大系数的配置电阻需要注意些问题?
如果要扩大输入范围,可以如何调整? ...

要扩大输入范围,把R10取到8.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