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风扇

楼主(2017-08-25):
求一个用通过用人数控制电风扇调速设计,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A:
检测人数?那要用图像了;
热释电,多普勒这些没测试过,是不是人愿多信号越强,是的话也可以;

多普勒数人是个很有趣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人数?那要用图像了;
热释电,多普勒这些没测试过,是不是人愿多信号越强,是的话也可以; ...

是的,检测人数的有什么装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检测人数的有什么装置啊

眼睛。。。

网友C:
楼主没说明应用场合

网友C:
假如应用场合是室内(门口宽度为1米左右的那种),那么可以用红外检测进出房间的人的数量,从而实时知道室内人数,从而通过PWM调制以实现风扇转速调整的目的。如果是大门,一次可能会同时多个人进入那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