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拉输入电路5V倒灌进入3.3V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7-08-25):
一个I2C的简单驱动电路,有5V和3.3V两个电源,下面这个图接法,3.3V接上拉电阻RA,
如果输入电平为低(0V),那一切正常,GPIO口读到低电平。
可如果输入电平为高(5V),大于3.3V,那上拉电阻RA就会出现反向电流,倒灌进3.3V的电源网络(3.3V由AMS1117 LDO输出),请问这样会不会产生问题,影响3.3V电源的电压稳定?

网友A:
4.7K电阻在那里,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别超过3.3V的负载电流就没问题,这不就是相当于减轻了3.3V的负载吗。

网友C:
事实证明你这个电路没什么作用,RB左端的电平依然是5V

网友D:
高电平时,IO口有将近9mA的电流,电阻或期他是否需要重新设计,上拉电阻没有啥意义吧

网友E:
如果你是标准的IIC,直接接口就是,IIC是射极开路输出,如果你是模拟的,可以用一只mos管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F:
上拉没问题,倒是RB=300有点小了。虽然GPIO会设成高阻态,仍有过电流的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事实证明你这个电路没什么作用,RB左端的电平依然是5V

的确,上拉没起什么作用。

网友H:
通过4.7K电阻“倒灌”有没有问题?那么先计算倒灌电流,再考察3.3V输出电流,如果倒灌电流小于输出电流就没问题。楼主电路中还需考虑3V GPIO的5V耐受问题。

网友I:
加个二极管

网友J:
这个二极管加了干啥呢   相当于5v-0.6v的电压 对3.3v吗

网友K:
楼主需要考虑你的IO口电压范围,是不是能接受5V,如果随制3.3V的话,就需要加一个NPN三极管做开关;另外读取的电平是0或者5V的话,上拉电阻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二极管加了干啥呢   相当于5v-0.6v的电压 对3.3v吗

我理解错了,楼主是想保护3.3V  LDO 不损坏,并不是要保护arm 的 i/o口,那直接不要上拉电阻不就好了。

楼主(2017-09-24):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标准的IIC,直接接口就是,IIC是射极开路输出,如果你是模拟的,可以用一只mos管进行电平转换 ...

谢谢!
这个电路就是参考标准的IIC接口电路画的,唯一不同就是3.3V和5V的差异。
我这个应用接两种不同的传感器,一种是标准IIC接口,另一种简单的是高低电平表示。
所以这个算是二合一的考虑。
测试下来,接标准5V的TTL高低电平的传感器没问题,GPIO口是耐压5V的。
如果换成MOS开关,TTL没问题,但是IIC可能就不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电路就是参考标准的IIC接口电路画的,唯一不同就是3.3V和5V的差异。
我这个应用接两种不同的 ...

你没有搞清楚MOS管咋接的就叫不行,用MOS是利用的射随器原理,NMOS管,G接电源3.3V,S接5V侧,D接3.3V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搞清楚MOS管咋接的就叫不行,用MOS是利用的射随器原理,NMOS管,G接电源3.3V,S接5V侧,D接3.3V的I ...

学习了,这个跟随器能起到一定隔离作用,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用担心外接的传感器输入的干扰打坏GPIO。
以前不懂。

网友L(2018-07-27):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个跟随器能起到一定隔离作用,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用担心外接的传感器输入的干扰打坏GPIO。
以 ...

NMOS的体二极管方向是S是正,D是负极,如果S接5V的话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个跟随器能起到一定隔离作用,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用担心外接的传感器输入的干扰打坏GPIO。
以 ...

如果ARM_GPIO能耐5V,可以设置为OD模式,直接接5V上拉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