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7-08-26):
单片机AD采集的信号是0-5V现在想把他转成0-3.3V,有什么好的方法,电阻分压的办法就算了,对精度有一定的要求。谢谢!

网友A:
使用0.1%精度的电阻分压,成本最低,原理最简单。

网友B:
使用运放电路,做一个除法电路,采样之后在程序内乘回来

网友C:
三端稳压集成LM1117-3.3,直接转成3.3V,电流可达1A.

网友D:
如果对精度要求高,使用电阻分压时需要采用高精度电阻,一般市面上的电阻精度都是5%。如果楼主考虑过这个了也不行再去尝试其他办法吧。

网友E:
使用运算放大器转换可实现0-5v线性转换成0-3.3V

网友F:
中间过一个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G:
AD采集的信号经过一个电压比较器如LM393,0-5V采集电压对应0-3.3

网友H:
运放,有噪声,电阻也有问题,不过感觉电阻相对误差,软件好处理一点

网友I:
仿真测试,完美的很。

网友I:
楼主可以搭建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J:
为什么用电阻分压精度就低呢?

网友K:
不想用电阻?PWM也可以的.

网友L:
电阻分压精度确实是一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阻分压精度确实是一个问题

电阻分压精度很高的。 我们现在做的0-5V  4-20mA 采集用的就是电阻分压。  可以达到0.1%的精度。

所有的采集如果要求精度的话 就需要校准。 电阻分压电路经过校准的话精度非常高。对温飘有要求的话可以选择低温票的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电阻分压精度很高的。 我们现在做的0-5V  4-20mA 采集用的就是电阻分压。  可以达到0.1%的精度。

所有的 ...

校准你们是手动校准,还是自动校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校准你们是手动校准,还是自动校准

手动的,就是用标准源输入两次标准信号。然后计算k值和b值 并保存起来。

网友L:
en thanks for communication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手动的,就是用标准源输入两次标准信号。然后计算k值和b值 并保存起来。 ...

en thanks for communication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手动的,就是用标准源输入两次标准信号。然后计算k值和b值 并保存起来。 ...

这个手动校准方法标准源能教我一下么

网友O:
电阻分压不是挺好的么
用5V的ADC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手动校准方法标准源能教我一下么

自己搜一下 电流电压校验仪 或者过程校验仪

网友P:
“电阻分压的办法就算了”? 有其他办法能绕开电阻?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电阻分压的办法就算了”? 有其他办法能绕开电阻?

看15楼。
不过PWM会带入噪音,而且带宽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