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VDD管脚上的电压值

楼主(2017-08-26):
求430读取VDD管脚上的电压值的代码,哪位大大有的,可否参考一下。
我想读取430VDD管脚上的电压值来粗略判断3.6V的锂电池的剩余电量,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否,只要很粗略的判断(比如低电量通知)就行了。
另外,这样子是否无需改动外部任何电路?不用参考电阻或者分压电阻什么的?因为我只要读VDD管脚上的电压值。

网友A:
430耐压3.6V,锂电池充满应该是4.2V,会不会过压损坏MCU?
参考UG,ADC指南里面有关于采集1/2Vcc的说明,选择对应通道即可。

网友B:
要选择好合适的参考电压,不然超过一定电压(比如3V)ADC就溢出了,采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是3FFF

网友C:
这方法可行性多大??测板子VCC,判断电量

网友D:
一般可以这样做,将ADC的基准参考设置为VDD,然后去读取内部的基准电压。因为内部基准相对是一个恒定值,这样就可以反推出VDD的电压了

网友E:
如果是锂电池,电压超过了3.6V,就不能直接连到VDD上,可以串联二极管降压。如果不需要精确电压,只需要一个告警门限,通常用比较器就行。

网友F:
测量VCC可以测准,但是判断电量就不好说了。不同电池的电压-电量曲线是不一致的

网友G:
如果电池上带有其他负载,那么电压还与电流有关系,就更难测准电量了。

网友H:
可以用430控制一个小电流的PMOS管子,PMOS管子的漏电流非常小,而且导通压降为零,在需要测量时打开PMOS ,不需要时关断就行了

网友I:
ADC有特殊通道的,Vcc/2就是一个特殊通道,选择它作为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