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开关电源的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8-26):
(无正文)

网友A:
先了解下PID然后在配置好DSP的外设,最后把PID写到程序里

网友B:
就是一个buck电路的闭环数字控制,采样与参考电压比较然后PI调节把结果给到pwm模块的比较寄存器

网友C:
目标值5V减去采样值的误差送入PID函数,运算出占空比去驱动MOS管

网友D:
DSP是不是采样不是很稳定呢    每次PID运算的都不一样  飘动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SP是不是采样不是很稳定呢    每次PID运算的都不一样  飘动很大

MCU的ADC    只能适用于一些传感器类的采集

网友F:
采样的值要可靠

网友G:
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DSP采样得更稳定准确呢

网友H:
加滤波啊,可以用运放搭,也可以用集成的芯片

网友H:
一般用的都是低通,有时候也会用TI的tlc04这块集成的滤波芯片

网友I:
adc采集输出电压,定时器中断模块控制pwm输出,通过增量式Pid输出pwm送入定时器中断给pwm波,同时达到稳5v设定值

网友J:
楼上说的都还可以

网友K:
推荐下载一个PID仿真工具软件,可有助于理解PID控制原理,至于是控制输出电压还是控制加热,这个与控制原理关系不大  http://dl.21ic.com/download/hss1-21-rar-ic-2480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