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高频率adc采样与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7-08-26):
1.现在发现串口发送占用时间太长,那adc采集的12路高频率信号不能第一时间上传给上位机,有什么好办法吗?比如一边采集12路信号一边串口发送,这样就等于串口发送不需要cpu的控制了?
    2.采样频率和串口发送发送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使用DMA吧。

网友B:
DMA串口还是DMA ADC?

网友C:
可以采用FIFO发送功能不需要CPU参与

网友D:
c2000和上位机做不了DMA

网友D:
配置SCI为最高波特率   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

网友E:
不用串口,用CAN试试

网友F:
采用for循环发送的话,是比较影响实时性的
建议:
1.采用定时器,每次发送一个字节
2.采用FIFO的方式发送

网友G:
用异步串口就注定快不了, 有一种同步的串口,或者并口都比这个快很多
如果非要用串口,则尽量把对adc数据处理的工作(比如滤波,变换什么的)放在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