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升压电路中电感问题

楼主(2017-08-26):
(无正文)

网友A:
“减小负载”是什么意思?是负载电阻减小,还是负载耗散功率减小?

网友B:
负载电阻减小,那么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

网友C:
通常“减小负载”是指减小负载上面耗散的功率,如果是减小负载电阻值务必说明,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D:
负载电阻从30欧减小到18欧,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现像。改变占空比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输出电压,那是因为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储能不够

网友E:
储能不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电感量过大,可能是电感的直流电阻过大,也可能是电感磁芯进入了饱和状态

网友F:
电感量计算,要根据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或者输出电流)。你计算电感量时,是按照多大负载电阻计算的?

网友G:
负载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H:
电感的感抗要选择合适

网友I:
电感的感抗需要选择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