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8-26):
求助。这两个MICRO USB接口焊接在一起的最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每个引脚先堆点锡,一正一反焊摆好(极性才对),中间留空一点,用尖头烙铁快速轮流烫4个引脚,上下加点力,直到堆锡熔化.

网友B:
只能风枪吹了,烙铁进不去的

网友C:
直接对接的话烙铁很难进去,进去后也不好熔锡.
找个1N5822,剪引脚下来,或者其他的粗的够硬引脚也可以.先把引脚焊在座子两边,这样可以把两个座子连起来,座子的数据脚全露出来,用细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长是长了点点,但是用着还不错的.连好后中间的细线打点胶水防止短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是用小尖烙铁焊接 。太慢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和设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是用小尖烙铁焊接 。太慢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和设备呢

你是要把设备上母头转成公头吗?

网友D:
如果是个别焊接在一起,用烙铁就是,没什么麻烦的。如果是批量这么玩可不行,上PCB吧,也不清楚楼主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网友E:
引脚用漆包线之类的线焊接到一起会不会方便一点

网友F:
个人感觉 要是需要用到这个 你用电烙铁就好  不好看把引脚用线接出来在悍  延时需要很多这么做肯定不行 太慢了  而且手悍的也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把设备上母头转成公头吗?

两个母头对接

网友A:
有空间的话去淘宝找成品
MICRO USB 公 → USB 母      USB 公 → MICRO USB 公
不贵的,省事可靠
https://s.taobao.com/search?q=MI ... em&sourceId=tb.item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source=sug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