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串口接收字符串经验

楼主(2017-08-26):
分享一个stm32的串口就收字符串以十六进制数解析的程序。好多朋友在用stm32写串口接收的时候说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有丢失的现象,或者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不一样,比如发送01  串口接收到的是40。还有好多好多的不明现象。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在调试串口通信的时候首先要确定硬件是好用的,大家应该都用的是开发板所以硬件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最小系统的话要缺定外接串口模块是不是好的也就是rs3232,如果串口不好使,程序在对也是没用的,再有就是关于电平的问题,在这里说几个芯片就是rs3232芯片和ch340芯片 这两个芯片大家都很熟悉了专业性的知识咱就不复i述了,为什么要说这两个芯片呢。因为有的童鞋的板子上没有板载rs3232的芯片,所以直接将九针串口线的的2、3、5引脚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了,所以出现可上述发送01收到的是40的情况,这种接是错误的要将串口线接到rs3232的串口上才能开始调试。
  硬件部分就这些,注意一下就行,下面说说软件部分的
在写串口程序是首先要配置串口的初始化  我直接贴出程序再说,
#include "pbdata.h"
uint8_t TxBuffer1[] = "USART Interrupt Example: This isUSART1 DEMO";
uint8_t RxBuffer1[],rec_f,tx_flag;
volatile uint8_t TxCounter1 = 0x00;
volatile uint8_t RxCounter1 = 0x00;
uint32_t Rec_Len;
int main(void)
{
   u8 a=0;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SART1);
           while(1)
           {

                      if(rec_f==1)
                            {
                            rec_f=0;
                            USART_OUT(USART1,&TxBuffer1[0]);
                            if(a==0){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a=1;}
                            else{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a=0; }
                        }
           }
}
这是主函数部分,在主函数中只有几个函数的初始化,还有就是定义的数组和标志位。
在一般的串口历程中大家会看到的就是定义一个缓冲区,将接收到的串口数据通过串口中断存放到缓冲区中然后在发送到串口中,但是在接收字符串的时候就要用到逐位发送,新手自己有些不了程序,所以只能一直处于蒙着的状态。其实个人感觉整点原子的程序写的真的挺好的,建议新手开始学习的时候看他的程序,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他写程序的风格,这个因人而异,在这里只是建议一下。原子的串口就给出了字符串就收的历程,但是用这个历程的时候结尾必须要是0d   0a结尾的也就是空格和回车。
在这了给出一个自己定义的头和尾的串口程序。
  串口接收字符串的原理和接收单字符的差不多,只是在接收的时候定义的缓冲区是一个数组,将接受到的数据存放到数组中,在从数组中读出想要的十六进制数在主程序中调用。
以上的主函数中定义个几个数组
uint8_t TxBuffer1[] = "USART Interrupt Example: This isUSART1 DEMO";
uint8_t RxBuffer1[],rec_f,tx_flag;
volatile uint8_t TxCounter1 = 0x00;
volatile uint8_t RxCounter1 = 0x00;
第一个是发送的缓冲区数组,将接受的数据放到这里发送到串口。
第二个是接收缓冲区的数组,将接受回来的数据放到这里面。
下面两个是定义的变量,因为接收的时候是逐个位就收的所以接收以为就要将地址加一位存放到数组中,否则就会出现发送的数据直接受到一位的现象,应为由于地址没有加1所以导致数据被覆盖掉了。
在主函数中有几个调用的函数,就是串口初始化的函数,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SART1);
首先是   RCC_Configuration();函数
由于是我自己写的模板所以喜欢讲所有的时钟都放到一个函数中。这个根据个人喜好而定。
void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NVIC_Configuration();中断向量配置,如果没有需要串口抢占的直接默认优先级就好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GPIO_Configuration();这个是一个led灯的配置,功能是发送数据时单片机成功接收后会出现电平反转,也就是亮灭变化。同时串口的IO口初始化也在这里。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USART_Config(USART1);   最后就是串口配置了。
voidUSART_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这些都是固定的东西按照手册配置就行,不过多废话了,主要的部分是在中断函数中
extern uint8_tTxBuffer1[];
extern uint8_tTxBuffer2[];
extern uint8_tRxBuffer1[];
extern uint8_tRxBuffer2[];
extern volatileuint8_t RxCounter1;
extern volatileuint8_t RxCounter2;
extern uint8_trec_f,tx_flag;
以上用到的是extern的定义,目的是在外部函数中可以调用。下面是串口函数的编写。
我直接将注释打到语句的后面,在最后又源程序,可下载调试。
void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i;//定义一个变量,在后面以为用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
  { //如果产生串口中断

    RxBuffer1[RxCounter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中断的数据存放在定义的缓冲区中同时数组的地址自加。

   if(RxBuffer1[0]==0xEE&&RxBuffer1[1]==0xB1&&RxBuffer1[2]==0x11
                 &&RxBuffer1[RxCounter1-4]==0xff&&RxBuffer1[RxCounter1-3]==0xfc
                 &&RxBuffer1[RxCounter1-2]==0xff&&RxBuffer1[RxCounter1-1]==0xff)   //这里判断接收数据的头和尾,可自己定义。  RxBuffer1[0]代表数字的第一个数。
    {
                 if(RxBuffer1[6]==0x04)
                 {
                      for(i=0; i< RxCounter1;i++)
                            TxBuffer1 = RxBuffer1;
                      rec_f=1;//这个是定义的标志位在主函数中判断。如果置位说明接到数据了。
                      TxBuffer1[RxCounter1]=0;
                      RxCounter1=0;
                 }
    }
  }
以上就是全部程序,程序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串口发送一串定义好的头和尾时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发送给串口,同时led亮灭一次。

网友A:
串口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