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通信有多少次的寿命

楼主(2017-08-26):
串口通信的有寿命吗  一般有多少次????

网友A:
串口不能用了,单片机应该也不可以用了,这个和芯片的寿命一样吧。

网友B:
不考虑元件老化,这个没有寿命一说吧?

网友C:
这个一般都能用很久,能用到寿终正寝,你也是厉害。。

网友D:
这单片机的串口使用寿命是看你工作环境和电路的供电

网友E:
电子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