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能说下读取rfid数据的原理吗?

楼主(2017-08-26):
我看电路是一个线圈,LM358,一个单片机。
不知道单片机是怎么读取这个信号的?

楼主:
mcu_wave 和mcu_rfid接单片机io口。
不知道怎么读取数据的。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图了

网友B:
我是倒着推的,不知对不对:

单片机通常读的是数字信号(也有可能是AD),这里的LM358是运放,将信号放大到截顶失真当做数字信号;
R5&C14是低通滤波,R8&C15是高通滤波,这两块组合成带通滤波;
二极管D5应该是起到电压门限作用,然后R2是信号经过二极管后的负载。
MCU_WAVE应该是由MCU输出特定频率的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