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打赏贴]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电池切换电路怎么没有预期效...

楼主(2017-08-26):
USB 5V供电后,Q1应该截止,在箭头处测量还是有5V,以为是漏电流,J1增加一个470K电阻作为负载,还是有5V?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G极电压多少?

网友A:
2脚3脚有没有弄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电压多少?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3脚有没有弄反?

这样接才不会对电池充电啊

楼主:
帮帮忙啊,问题看似简单,实践发现理论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啊,问题看似简单,实践发现理论不对

R2下端接哪里了 是GND吗

网友B:
实物Q1引脚是不是接反了  Q1的2脚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Q1引脚是不是接反了  Q1的2脚是多少V

Q1没有反,2脚电压4.8V

网友B:
哈哈,把D3换成1N4007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把D3换成1N4007就搞定了

SS14 不行?4007压降有点大吧?

楼主:
Vgs +0.2V 难道不能可靠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把D3换成1N4007就搞定了

换成1N4004(M4) 依然不行,G极电压5V,Q1的2脚电压4.3V,Q1的3脚接了2.2K电阻下地,输出依然有3.4V左右

网友B:
VGS现在都5-4.3=0.7V了,可靠截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测是依然有3.4V,是因为5-0.7-1=4.3V差不多等于4.4v,只能是因为你实际的接线是D输入,S输出了,也就是你的MOS管体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

网友C:
用你的万用表没电的时候测一下MOS的2、3脚,是不是反了

网友D:
电路不全,补全电路。

网友E:
MOS管肯定没有接反。如果1K电阻接S级的话,那么GS就短路了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不是GS,是DS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B:
综上所述,1、换个MOS管, 2、重新检查PCB布线

网友F:
1K电阻换成10K试试 我试过10K+ 1N4007+AO3401,这个组合和你电路一样的 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才不会对电池充电啊

不是说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是怀疑你PCB实物与原理图引脚不一致

网友B:
楼主来讨论哈 怎么跑了

网友G:
楼主电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H:
Q1的3脚是5V、2脚是4.8V,1脚是5V?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大可能是mos坏了,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I:
你是增强MOS管还是耗尽型MOS管啊,若果是耗尽型MOS,那就是5V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不是GS,是DS

图中3是D,2是S,D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中3是D,2是S,DS?

对,这个电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估计就是你把脚位搞混淆了,MOS输出没有负载会有漏电,这个是正常的,有负载只要大于漏电,电压就基本等于0的

楼主(2017-11-06):
唉,换了个MOS管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F:
谢楼主打赏了,不知你实现了没 ,我这有我试验过的电路,需要可截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