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我们平时是怎么测UART的误码率的

楼主(2017-08-26):
如题,,猛一下想起个很实际的问题的,,我们不是在设置UART串口波特率的时候,有一个主频参数的,还有一个频率调整参数的么?

楼主:
这个就是为了保证我们UART通讯的数据保持较高的正确率的,,也会看到,波特率的参数设置不合适的,就会出现输出 与得到的数据不一致的现象。。

楼主:
那么,这我就问了,,常常有人说串口通讯的误码率的问题,,这误码率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这个不是直接的测试,看看输入与输出的数据之间的差距。

网友B:
这个一般就是简单的看输入域输出数据的差异比的

网友C(2017-09-27):
这个需要看输入的数据与输出的数据之间的差异性的

网友D:
这个测试的不复杂

网友E:
这个没啥难处的哈,就是看下数据准确率的

网友F:
可以用一个测试软件,比如说Modbus Pol

网友G:
这个其实没啥难度的,,看输出与输入的信号比的

网友A:
问题不复杂的,操作起来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