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执行主函数

楼主(2017-08-26):
定时器中断执行完了,不回去重新执行主函数吗?

网友A:
慢点说,别着急,把问题描述清楚些,最好举例说明,大家要理解了您的问题,才能帮助您。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网友B:
定时器的中断退出,不一定立即返回到主函数,也可能会进入其他中断。

网友C:
中断完成后是返回进入中断的地方吧,有可能你的寄存器是在进入中断前面修改的,那应该就改不回来了吧

网友D:
中断完成之后是返回进入中断的地方的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加变量一步一步调试吧,看看到哪停住了

网友F:
看看中断地址在哪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产生中断的,中断程序执行完后,返回到哪里?

楼主:
嗯,我再好好看看哈

网友G:
中断执行完了,会跳出该中断的回到主程序继续运行的。

网友H:
中断执行完成就回到主函数了。

网友I:
在主函数里面有死循环吗

网友J:
中断函数执行完成才能进入下一步。

网友K:
程序不执行是死机了吗

网友L:
这个不能回到main函数吗

网友M:
最好粘贴代码看看

网友N:
这个代码不能执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

你的代码执行的是什么

网友P: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

中断可能没有执行完成。

网友H:
main函数是循环 的。

网友I:
应该是使用的while才对的。

网友J:
不要在定时器写太多代码。

网友K:
可能内部函数冲突造成

网友L:
看看定时器写的是什么代码

网友M:
楼主这样来看,不能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N:
定时器执行了多少次?

网友P: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

检查是否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定时器中断里修改了寄存器,退出中断要是重新执行主函数不是又改回去了吗?怎么没改回去呀??
...

while函数里面执行的不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