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会出现乱码

楼主(2017-08-26):
程序需要用到串口(和GSM模块通信用),程序得一直跑着,但是程序跑着跑着 串口就会出现乱码或者干脆串口死了,但是LCD显示什么的都正常

楼主:
期间我也做了处理;程序里面 定时30分钟重新初始化串口

楼主:
430的串口和GSM模块的串口之间加了缓存,但是还是没用

网友A:
串口 初始化程序?

楼主:
U0CTL  = SWRST;// Set the reset bit to hold inactive

    if(Baudrate==9600)
    {
       #if UCLK==SMCLK_8M

  UBR00 = 0x41;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3;                        // 32k/2400

  UMCTL0 = 0x00;                       // modulation

  UTCTL0 |= SSEL1+SSEL0;               // UCLK = SMLK
       #else
          //程序 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几天 有时个把月),那个串口就死了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UMCTL0 = 0x4A;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选择ACLK,在LPM3.可激活

  UTCTL0 &=~SSEL1;
       #endif
    }
    else if(Baudrate==57600)
    {

U0BR0  = 0x8A;                        // Prescale divisor = 0x008A

U0BR1  = 0x00;

U0MCTL = 0xFF;                        // Modulation 11111111
         UTCTL0 |= SSEL1+SSEL0;                // UCLK = SMLK
    }

    U0CTL  = SWRST+CHAR;   // P=none, 8 bits, 1 stop
    U0RCTL = 0;            // wake on all correct rx
    ME1   |= URXE0 +UTXE0; // Enable the module
    P2SEL |= 0x30;         // P2.4,5 special function
    P2DIR |= 0x10;         // P2.4   TX output
    P2DIR &= ~0x20;        // P2.5   RX input
    U0CTL &= ~SWRST;       // Release the UART to operation
    IE1   |= URXIE0;       // RXINT enable

网友B:
检查程序 正常的话不用重新初始化串口

楼主:
嗯 我也知道检查程序,你知道大概哪里出现这问题吗?谢谢

网友C:
这是你的初始化函数,请问你在主函数里的发送程序呢?

网友D:
程序中有没有进入低功耗,SMCLK选的是哪一个时钟源,DCO还是高频,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E:
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下,SMCLK will be shut down

网友A:
我用的是MSP430FG4619

楼主:
用的是DCO,通过 外部 32768 倍频到8M的,串口时钟选的是 SMCLK

楼主:
有人 发现 上面的配置 是否有 问题呢?

楼主:
U0CTL  = SWRST+CHAR;   // P=none, 8 bits, 1 stop

这个 是不是要放在 最前面?

网友F:
看代码看了这么长时间,想不明白会出这问题,总觉得在main函数内定义就好了

网友G:
楼主看下你的监测线的,有可能是接触不好的

网友H:
楼主是什么产品?会不会有震动,造成串口接触不好了。

网友I:
串口跟lcd没有冲突的。

网友:
应该是GSM的问题。

网友J:
乱码就是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K:
使用看门狗重启单片机。

网友L:
波特率可能不一致的。

网友M:
显示的GSM的数据正常?

网友N:
怎么检测出来的数据问题呢?

网友O:
检查硬件电路了吗

网友P:
初始化后LCD没有问题。

网友I:
是串口程序的数据量太大了吗?

网友:
查看电源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看看还有没有电平信号

网友K: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L:
LCD显示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M:
如果显示的数据有问题,就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N:
串口有问题,是否共地了

网友P:
GSM模块的串口问题

网友O:
要把数据显示怎么处理的?直接在串口吗?

网友Q:
SMCLK选的是哪一个时钟源,多少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