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两个三极管与两路探测器上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7-08-26):
最近在使用一个BRD电路,用于抑制共模噪声,提取差模信号。一对三极管对管受温度影响明显,想问一下两个三极管与两路探测器上电流的关系以及三极管温度如何影响电路的

网友A:
三极管温度的影响, 终归是 be 压降Vbe, 放大倍数Hfe, 还有漏电流 这几个因素

网友B:
温度问题   使用对称性设计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哦?我来试一下

网友C:
差模信号的提取,,这个是关键。

网友D:
三极管温度, 最主要改变be结偏置电压, 改变 Icbo 漏电流

网友A:
这个也需要注意下三极管的节点电流的。

网友E:
这电流是起放大的关系吗?

网友F:
这三极管的主要是起着信号放大的作用么?

网友F:
共模信号的处理还是蛮难的

网友G:
如楼上几位所说,这是要进行信号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