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eclipse的STM32平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26):
工具安装完成后,接下来就可以基于GCC进行STM32的开发了。

打开Eclipse软件,设置好工作区后,File -> New -> C Project 新建一个工程,如下图

网友A:
GNU ARM插件提供了多个工程模板,如果不想用模板,可以选择Empty Project,文件组织由自己完成。设置好工程名,选择合适的GCC编译器,工程建立完毕。

接下来是关键步骤,工程相关的设置,主要是编译器的控制选项。

进入Project -> Preference, 首先设置好目标处理器的相关选项,比如我用的是STM32F407VGT6这颗处理器

楼主:
请问 你也在用 这个开发环境吗?

楼主:
但是 我还是习惯使用KEIL 与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