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3V的单片机在5V的电路中工作怎么弄

楼主(2017-08-26):
很多电路的工作电压都是5V,3.3V的单片机在5V的电路中工作怎么弄??请教一下!

楼主:
供电电压用一个3.3的稳压器就可以解决,但是管脚的信号呢???

网友A:
245电平转换

网友B:
换5V单片机

网友C:
是要成本的?

网友D:
电平转换芯片啊   实在没钱用二极管将就用吧。。。。。。。。。

网友E:
大多数IO口都是可以直接接5V的,不过如果是通信的话就要考虑高电平能否识别的问题,可能要电平转换

网友F:
必须核对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G:
使用74系列的数据锁存器或者CD系列的与非门电路,可实现电平的转换,或者使用三极管电路。

网友G:
你看你芯片的的电平是不是匹配。

网友H:
STM32单片机的大部分管脚都是能够兼容5V电平的吧, 看下芯片手册哦。

网友I:
另外电平转换芯片抑或二极管构成的钳位电路都可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J:
楼上说的很对,一般都是兼容的,不兼容的可以通过三极管驱动外部电路

网友A:
stm32的普通IO口可以承受5V输入,ADC口最高就3.3V,还有电源也是3.3V,一般的5V器件用3.3V还是能驱动得了的,是在不行,才加电平转换

网友C:
用一个稳压器SPX1117M3-3.3V接在5V后面, 转换成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E:
首先要看下你的芯片的电气参数,用降压芯片将5V降压给单片机用

网友K:
有钱直接 ADG3308BRUZ  直接电平转换,也不需要锁存器什么的复杂,这个直接使用,可以双向直接用,1.2-5.5V随便玩,做成电平转换板最适用,如果自己用去ADI申请几片就行了!

网友L:
IO加上拉,或者做电平匹配。

网友M:
5V降到3.3V供单片机用

网友I:
没看明白,是怕单片机的输出电压不能驱动外设吗

网友N:
绝大多数的3.3V单片机的管脚(除电源外)都可以承受5V的信号电平,以芯片资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