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原来已经编译通过的程序

楼主(2017-08-26):
我就是打开了IAR 后,然后添加.EWW文件,都打不开原来已经编译通过的程序啊。谁知道啊,谢谢了

网友A:
最好贴个图,说清楚点,怎么个打不开,这样别人很难帮到您

网友B:
或者,就重新建个工程,把程序加进去。

网友C:
有没有删过文件

网友D:
重装试试

网友E:
版本低于你原来的

网友F:
你直接双击打开.EWW文件,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的便以软件的升级了的缘故。

网友G:
编译软件的问题的,建议重新新建工程文件的编译。

网友H:
这个就重新建立个工程的编译吧。

网友I:
这个不要嫌复杂的啊,楼上说的是。

网友J:
可能iar的版本不一样,高版本的。

网友K:
这个可能不兼容的。

网友L:
楼主使用的哪个版本的IAR软件?

网友M:
打不开就是编译到 问题。

网友:
把报错的信息粘贴上来

网友N:
是不是装的版本不对

网友O:
如果再直接双击其他eww文件试图打开另外的工程,那么原来的工程就会被覆盖。

网友P:
iar因版本不兼容打不开工程文件解决

网友Q:
文件路径配置问题?

网友J: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K:
使用高的版本打开低版本的文件才行。

网友L:
可以把文件上传,给你打开试试

网友M:
版本不能够兼容而已。

网友:
IAR打不开的话,可能就是有问题。

网友O:
IAR使用过程中有一点不太方便,版本太多了。

网友P:
IAR因版本不兼容打不开IAR工作区

网友Q:
重新安装一下IAR软件吧。

网友N:
比如说你用的是IAR for msp430 你却用来打开arm

网友R: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R:
是打开IAR版本低于编译的IAR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