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采用了什么技术啊?为什么这么快

楼主(2017-08-26):
USB3.0采用了什么技术啊?为什么这么快

网友A:
USB 3.0之所以有“超速”的表现,完全得益于技术的改进。相比目前的USB 2.0接口,USB 3.0增加了更多并行模式的物理总线。    USB 3.0接口尺寸标准

可以拿起身边的一根USB线,看看接口部分。在原有4线结构(电源,地线,2条数据)的基础上,USB 3.0再增加了4条线路,用于接收和传输信号。因此不管是线缆内还是接口上,总共有8条线路。正是额外增加的4条(2对)线路提供了“SuperSpeed USB”所需带宽的支持,得以实现“超速”。显然在USB 2.0上的2条(1对)线路,是不够用的。

网友B: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

网友C:
在信号传输的方法上仍然采用主机控制的方式,不过改为了异步传输。USB 3.0利用了双向数据传输模式,而不再是USB 2.0时代的半双工模式。简单说,数据只需要着一个方向流动就可以了,简化了等待引起的时间消耗。

网友D:
其实USB 3.0并没有采取什么鲜有听闻的高深技术,却在理论上提升了10倍的带宽。也因此更具亲和力和友好性,一旦SuperSpeed USB产品问世,可以让更多的人轻松接受并且做出更出色的定制化产品

楼主:
说是可以达到5GBPS,实际上有这么多吗?

网友E:
实际应用中涉及到的问题就多了,呵呵

网友F:
都啥问题呢?

网友G:
对方接口设备,电脑运行情况等等

网友H:
说来惭愧 手中有一块开发板一直没有时间弄
以前测试过i5 win7 可以跑到197MB/S. 1.6Gb/s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