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运放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7-08-27):
文氏桥搭一个震荡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氏桥搭一个震荡电路

不知怎么取值

楼主:
给个邮箱我吧,我把我之前做的电路图发给你

尼龙锤1 Model (1).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个邮箱我吧,我把我之前做的电路图发给你

太谢谢了,liunixy@163.com

楼主:
这是之前用过的一个电路,频率就是1K,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用过的一个电路,频率就是1K,希望能帮到你

这运放倒是没用过,我希望能用358之类便宜的运放来搭建,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358运放双电源供电,其他参数可以照搬,一样可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358运放双电源供电,其他参数可以照搬,一样可行的

OK 我用PSPICE先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358运放双电源供电,其他参数可以照搬,一样可行的

我看到有说二极管温度稳定性不好,幅值会不稳定

网友A:
担心温度影响,就不用它,文氏振荡电路可以不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担心温度影响,就不用它,文氏振荡电路可以不要二极管。

可以不用二极管,但是还是要有限幅措施的,否则要么不振荡,要么输出失真巨大。

网友A:
这要看楼主的电路指标要求和采取什么稳定措施,文氏电路本来就很粗,现在多数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楼主的电路指标要求和采取什么稳定措施,文氏电路本来就很粗,现在多数不用。 ...

用这个1KHz正弦波做激励信号,对于幅值和频率应该还是要稳点的好吧

楼主:
采用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后再用LPF变成正弦波,这样出来的效果跟采用带AGC的文氏、直接采用DDS输出这两种方案相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楼主的电路指标要求和采取什么稳定措施,文氏电路本来就很粗,现在多数不用。 ...

我现在的应用类似于LCR电桥

网友A(点评):
如果对输出波形和频率的要求高,为何要选择文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