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USB口充电放电单片机怎么控制?

楼主(2017-08-27):
file:///C:\Users\29202\Documents\Tencent Files\2803143634\Image\C2C\J6BKBNTGNGDS4L0N{CY9)ML.jpg其实现在的关键是这两个MOS管要能通过单片机正常开关就行了。
但是单片机电源的3.3V的,电池电压是3.7V.  输出又最大会到11V        ====  这里的PMOS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呢?

有个产品,只有一个MICRO-USB口,可以同时充电和放电。用单片机(MSP430G2553//3.3V)控制,现在对于充电这里的隔离控制电路有困难,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说明:
1,普通5V输入充电。目前这里如果不加控制,直接连输入充电当然没问题的。
2,放电由锂电池的3.7V升压,,最高到11V。给外部设备使用。也是同一个USB输出 。。
===所以===充电时不能升压放电,放电时如果不把充电隔离开,充电IC也会异常。(本来想说直接把充电IC的CE脚禁止,但是如果升压到11V,充电IC的VCC脚最大只能到8V,11V不知道会不会烧坏充电IC)

=====现在升压IC放电的支路的断开从原理上有问题吗?:
状态1,充电时:单片机可以通过充电IC的状态来确认充电中,那么PWR_Ctrl为低电平升压IC的EN脚为低,不升压,三极管导通,MOS得到高电平,断开
状态2,升压放电时:单片机PWR_Ctrl输出高电平,升压IC的EN脚为高,可升压,三极管断开(单片机IO只3.3V,若电池为4.1V是否能Veb可以小于0.7V?),MOS得到低电平,连接
===但是充电IC的充电支路的断开。。可能也有问题
状态1,充电时:单片机通过检测放电电流或者主动停止升压放电时,就断开升压电路 ==开启充电功能以备随时充电==那么CHRG_ON为高电平,三极管断开,MOS得到低电平,可以充电。
状态2,升压放电时:单片机输出CHRG_ON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单片机IO只3.3V,若升压输出为11V是否能Veb可以小于0.7V?,MOS得到高电平,断开。

网友A(点评):
少一一样东西,就是你还要一个判断是否有设备插入,插入的设备是电源还是负载

楼主:
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请大家帮忙支招!!谢谢

楼主:
版主大大,支持就给点建议。。谢谢啊

网友B:
这个东西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是可以解决的,自己多想想,这个我目前是在使用的。

网友C:
同一接口,显然无法做到同时充放电,只能单向工作。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控制U1的EN脚呢,那样会不会好实现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直接控制U1的EN脚呢,那样会不会好实现点呢

是的,最早也是这个想法,但升压后的电压最高到达11V.U1的电源脚最高只能承受8V。。如果不断开,怕11V会把U1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是可以解决的,自己多想想,这个我目前是在使用的。 ...

给点提示吧。。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最早也是这个想法,但升压后的电压最高到达11V.U1的电源脚最高只能承受8V。。如果不断开,怕11V会 ...

1/这个你可以在U1的VCC加个功率大点的稳压管,不就解决了?
2/你的升压芯片这样链接的话应该不受单片机开关控制,无**常开启关断升压IC
3/升压IC的EN脚的阀值电压是多少?阻值是不是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你可以在U1的VCC加个功率大点的稳压管,不就解决了?
2/你的升压芯片这样链接的话应该不受单片机开关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看来要重新找方案了。这条路走不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看来要重新找方案了。这条路走不通

再搞搞就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点提示吧。。谢谢!

分时检测,无负载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时检测,无负载不输出

是的。有考虑到这点。。
现在问题的MOS管这里的控制好像不行。。。帮忙看看这里应该如何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有考虑到这点。。
现在问题的MOS管这里的控制好像不行。。。帮忙看看这里应该如何控制 ...

用一只PMOS(内阻低点的)做输出控制,同时也可以做输入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只PMOS(内阻低点的)做输出控制,同时也可以做输入的隔离

是,我的图是这个用意,但是可能会出现失控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的图是这个用意,但是可能会出现失控的情况

确实担心,你不会做个硬件互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担心,你不会做个硬件互锁吗!

具体怎么做?

网友E:
思路这样:USB口电源脚串个pmos管,然后进锂电充电芯片,判断是否5V ,5V 禁止升压 Pmos打开

如果电压为11V ,则 PMOS关闭,升压启动
电路你再整整,

网友F(2018-02-03):
支持下,我准备用TYPE-C接口做一个即能充电又能放电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