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28335不能同时输出6路pwm?

楼主(2017-08-27):
dsp28335只能输出4路pwm,是什么地方配置出错了吗

网友A:
28335常规的PWM模块有12路PWM输出,HRPWM包含在内的。 如果你没有用到eCAP模块,可以用eCAP配置成PWM输出,总共有6个eCAP_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335常规的PWM模块有12路PWM输出,HRPWM包含在内的。 如果你没有用到eCAP模块,可以用eCAP配置成PWM输出, ...

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大家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