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602

楼主(2017-08-27):
我自从买了1602,反反复复对照了好几个程序,反复修改,就是不显示。我是在不明白,我一度怀疑我的1602是坏的,但也没有新的可以用,请大家先帮我看看程序写的有问题吗???或者那些地方容易出错???程序可能有点乱,因为前前后后修改了好几遍,像赋值数据端口有像这样的额“LCD1602_DATA_PORT = byte  ”也有像这样的“ GPIO_SET_OUT_DATA(PB,0x0f);”,但实质是一样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LCD.h"

#define LCD1602_BUS_NUM 4
//8位数据总线,DB0-DB7 按顺序接到一个IO口的 0-7位
//4位总线,DB4 - DB7 按顺序接到一个IO口的 4-7位,液晶上的DB0-DB3空着,IO口上的0-3位可以正常作为其他用途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B->DOUT            // LCD1602的数据总线
//这里采用新唐本身的函数

#define LCD1602_RS    PC0               // LCD1602的RS
#define LCD1602_RW    PC1               // LCD1602的RW
#define LCD1602_E     PC2               // LCD1602的E控制线
#define LCD1602_Busy  PB7               // 定义LCD1602的测忙线,应该是LCD1602_DB0_DB7的第8``````````````````````````````````````````````````````````````````````````````````````位IO口
#define LCD1602_LINE1_HEAD   0x80
#define LCD1602_LINE2_HEAD   0xC0

extern void Delayms(uint32_t);
extern void Delayus(uint32_t);
//********************************************************************************************
// 读LCD忙程序 [底层协议] // (所有底层协议都无需关注)
// LCD1602测忙,若LCD1602处于忙状态,本函数将等待至非忙状态
//********************************************************************************************/

void LCD1602_TestBusy(void){
    LCD1602_DATA_PORT = 0xff;        //设备读状态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RS = 0;               //RS=0指指令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RW = 1;               //RW=1为读

    LCD1602_E = 1;
    while(LCD1602_Busy);        //等待LCD不忙
        LCD1602_E = 0;
}
//向LCD1602写入一个指令或者数据
//R_S 1是数据  0是命令
void LCD1602_WriteByte(uint8_t R_S, uint8_t byte)
{
      //LCD1602_TestBusy();
        LCD1602_RS = R_S;
        LCD1602_RW = 0;
        #if (LCD1602_BUS_NUM == 8)  //8位总线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_PORT = byte;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1;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0;
        #elif (LCD1602_BUS_NUM == 4) //4位总线
            GPIO_SET_OUT_DATA(PB,0x0f); //高四位清0
            GPIO_SET_OUT_DATA(PB,(byte&0xf0));//送入高四位数据
                                                LCD1602_E = 0;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1;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0;

            GPIO_SET_OUT_DATA(PB,0x0f); //高四位清0
            GPIO_SET_OUT_DATA(PB,(byte<<4&0xf0));//送入低四位数据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1;
            CLK_SysTickDelay(5);
            LCD1602_E = 0;
        #endif
}
void LCD1602_WriteCMD(uint8_t LCD1602_command) {
    LCD1602_WriteByte(0x00,LCD1602_command);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int8_t LCD1602_data){
    LCD1602_WriteByte(0x01,LCD1602_data);
}
//********************************************************************************************
// 打印字符串程序 // (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
//在第x行 第y列 开始显示字符串
//字符串最长48个
//********************************************************************************************/
void LCD1602_SetXY(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address;
        if(x>2 || x ==0) x = 1;
    if(y>40 || y == 0) y = 1;
        if(y == 1)
        {
                address=LCD1602_LINE1_HEAD+x;
        }
        else
        {
                 address=LCD1602_LINE2_HEAD+x;
        }
  LCD1602_WriteByte(0,address);
}
void LCD1602_PrintString(uint8_t x,uint8_t y,char *str){
    LCD1602_SetXY(x,y);
                //Delayus(50);
    while(*str != 0){
        LCD1602_WriteByte(1,*str++);
    }
}
//********************************************************************************************
// 打印单字符程序 //
//在第x行 第y列 显示字符
//* *******************************************************************************************/
void LCD1602_PrintChar(uint8_t x,uint8_t y,char t){
        LCD1602_SetXY(x,y);
        LCD1602_WriteByte(1,t);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
         LCD1602_WriteByte(0,0x01);
         Delayms(5);
}
//********************************************************************************************
// LCD初始化 //(使用者可自定义,加 * 号程序行必须保留但可修改)
//********************************************************************************************/
void LCD1602_Init(void){
  LCD1602_DATA_PORT = 0;
        #if (LCD1602_BUS_NUM == 8) //8位总线
        LCD1602_WriteByte(0,0x38); // 8总线,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              Delayms(5);
//                                LCD1602_WriteByte(0,0x38);
//                                Delayms(5);
//                                LCD1602_WriteByte(0,0x38);
//                                Delayms(5);
//                                LCD1602_WriteByte(0,0x38);
        #elif (LCD1602_BUS_NUM == 4) //4位总线
        LCD1602_WriteCMD(0x28); // 4总线,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需要设置两次
        LCD1602_WriteCMD(0x28); // 先不改
    #endif
    LCD1602_WriteByte(0,0x01);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Byte(0,0x02);     //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
    LCD1602_WriteByte(0,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D1602_WriteByte(0,0x0c);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

网友A:
找不到个能用的例子测试吗

网友A:
等我去找找例子给你发来,是M451,对吧。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8-1-2.html
参考这个,直接把他代码保存成文件就可以用。

网友A:
你有其他单片机开发板没,找个简单的,51的,试试看 ,这个LCD很容易点亮,没那么难。

网友B:
祝你早日调试通啊。

网友C:
不要急,顺序对了,就看时间间隔了。

网友D:
确认一下操作顺序对不对,对的话,再查延时的时间。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又按照上面那个网友的意思,直接把另一个函数拿过来用,还是不行,估计是LCD坏了吧,但这个LCD是新买的,一直没用过,最有可能是接线错了,我除了 data pin和RS RW E接的IO,像A,K,V0直接接vcc  或者 gnd,应该有没有问题。。。。唉,我继续去试验12864,说不定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