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断电继续计时

楼主(2017-08-27):
看了半天手册,感觉好像没有此功能,版主能给解释下吗?没有此功能,那RTC的大多数应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RTC确实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断电后,系统电压低于BOD电压时就会进入中断,此时在BOD中断服务程序里,使能关于uart的Hibernate,进入冬眠模式

网友B:
在此模式下,RTC会由电池供电继续计时;注意电源要有稍大的电容,保证掉电时可以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我明天试试

网友C:
断电继续计时的话,那就给RTC一个单独的时钟的。

网友D:
那就采用一个外接RTC芯片的吧

网友A:
并且给它单独供电的就可以的。

网友E:
给单片机一个纽扣电池

网友F:
一般的设计时会单独的为单片机提供一个备用电源的,起作用主要就是为了保证RTC的正常运行的。

网友G:
一般是加一个纽扣电池的就可以。

网友H:
这个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I:
这个RTC需要单独供电的。

网友J: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K:
使用电池供电了吗?

网友L:
推荐RTC芯片。

网友M:
实时时钟RTC

网友N:
持续给RTC供电

网友O:
通常是32768Hz

网友P:
MSP430 f5299利用RTC就能实现。

网友Q:
MSP430 f5299利用RTC

网友I:
使用电池供电就行。

网友J:
RTC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K:
断电之后计数肯定就完成了。

网友L:
12887这个芯片就可以。

网友M:
RTC-Real Time Clock是430单片机的实时时钟模块

网友N:
8254本身工作也需要有自己的驱动时钟

网友P:
供电电源是什么

网友Q:
接备用电池让他保持掉电也可以让rtc工作

网友O:
msp430f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