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SMC无地址线情况下读取数据只需取任意地址吗

楼主(2017-08-27):
STM32的FSMC无地址线情况下读取数据只需取任意地址吗

楼主:
我将FSMC的数据线接到了ADC的数据输出,将NOE读取数据使能线接到ADC的时钟线,ADC采样频率为10M,选取控制SRAM的BAND1SECTION4。但硬件上无分配任何FSMC的地址线,获取数据时,采用了BAND1SECTION4上的任意地址,发现读取的数据都不相同

网友A:
难道数据不是这样获取的吗?

网友B:
将NOE读取数据使能线接到ADC的时钟线........这个不对吧?

网友B:
你这ADC没有一个叫NOE/NRE/NRD之类的信号么?

网友C:
NOE接的哪?

网友D:
D的片选接的是BAND1SECTION4这个片选NE4吗?

网友E:
上面两个都对的话,你读取NE4所在的ban的任何一个地址都可以

网友F:
最好上图,这样会的可以方便看出来问题那

网友G:
做DP开发过程中,需要将DP芯片和ARM芯片进行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IO端口(总线)方式来进行通信;
2)FSMC-存储器映射方式来进行通信;

之前的开发是采用第一种方式在F103芯片上开发,现在换F4平台,采用第二种方式来进行交互数据。

FSMC的基础

FSMC功能是类似 51 单片机的存储器映射功能,能管理多个外部不同种类的存储设备,具有方便,简单,快捷的优点。

目前支持的类型有:SRAM、ROM、PSRAM、NOR Flash和NANDFlash 存储器。
更多的关于FSMC的资料需要阅读STM32 手册对于FSMC的详细介绍。

网友H:
fsmc用的地方挺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C:
对FSMC 的理解和操作,时序很重要

网友I:
这个是根据总线来的吧。

网友J:
FSMC_D[15:0]作为数据总线

网友K:
FSMC对外部设备的地址映像从0x6000 0000开始,到0x9FFF FFFF结束

网友L:
这些外部设备的地址线,数据先和控制线是共享的。

网友:
FSMC地址和外部SRAM等地址一一对应

网友:
FSMC地址总线

网友M:
16位宽度存储器的外部地址FSMC_A[24:0]貌似每个地址代表16位宽度。

网友N:
选择地址和数据复用数据线

网友O:
从FSMC_NE有效至地址有效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将FSMC的数据线接到了ADC的数据输出,将NOE读取数据使能线接到ADC的时钟线,ADC采样频率为10M,选取控制S ...

地址不一样,数据肯定不一样。

网友I:
fsmc配置的地址。

网友:
FSMC以此只能输出一个数据。

网友M:
FSMC输出的地址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N:
FSMC没有地址怎么访问?

网友O:
分为四块,只要是地址范围之内就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难道数据不是这样获取的吗?

就是通过地址读取数据的。

网友Q(2018-06-28):
楼主,你好,你用FSMC读取高速ADC的数据,将ADC的输出接口连接到FSMC的数据口上,请问硬件上具体该怎么连接,我最近也要读取高速ADC的数据,请教下FSMC与ADC的连接,谢谢!